装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1-01-26):
现在上网本太多,系统不好装,太费事,这次装哪个IBMX100E换了几个版本的PE都不认硬盘,硬盘模试也改了,看来问T比想像中付杂,这时很多人会说拆硬盘,是拆硬盘在别机子上装最直接,但是人家新机子我不想拆,在说没有罗丝刀啊,我连U盘也没有就一个读卡器加一张1G 的卡。进DOS还卡机,这时灵机一动看到一根网线,我就想到了网克,网线连上,网克都走到了GHOST出来的话面了,但报个错,完完了,不让克,,这时出现个A:
你可手动输入GHOST。这样就可以用在次进入GHOST,然后用他硬盘以前的镜像做系统,要是硬盘没有镜像你还得拆硬盘COPY个,这个方法很笨,但没办法了可以一用,。。造成PE不认硬盘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新机子不上面,老的PE不支持,或是别的东西支持的不好,反正就是会有哪么一些机子他就是不认很烦的。网克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网线没查好,服务器没设好,还有就是服务器与要装系统的哪个机子在内置哪个网克软件不兼容,我就发现有时间IP不对都不能克但当克不上的时候只要出现DOS提示付就可以DIR找到GHOST。EXEX然后在运行,然后用硬盘上镜像装网起只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DOS环境只要是检查到你有网线才能进的。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快过年了,还在上 班的同志们心苦了,大家海陪NEW叶儿。。。。。。。。。。。大家请板砖

网友:
沙发永远都是自已的。。。。。天天修板。真正装系统有时间还真不好装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还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装系统有很多种办法的

网友:
装无法改成IDE模式的AHCI-SATA硬盘,要用那种专用的SATA装机盘,不是克隆的形式的。

网友:
网克的速度也不会很快啊    还不如外挂   方便呢

网友:
按你要求还是再拷个系统进DOS里面装吧

网友:
是哪个意思,只不过DOS不是光盘里的也不是U盘里的也不是硬盘里的,是网克时起动失败进的哪个DOS

网友:
回6楼的,网克也不慢,有的机子在别的机子上克的不能引导的。装系统方法是很多,这里也只是讨论,说一下这样能也装下去,

网友:
英雄们已经说完了 我还有何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在下还不没试过网克,可否教一下在下怎么样用网克来装系统?感谢!

网友:
网刻 从来是没试过 楼主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
方法有很多勒。主要看最简单 最实际的 就直接装上的 才是最好的

网友:
方法你可认百度哈的,我用诚龙的和哪个MAX的多一点

网友:
对于楼主的做法  我不太喜欢  很麻烦而且不太容易
  我还是喜欢拆盘  或者换个DOS运行手动GHOST
  安全  稳定

网友:
只要装上能收钱就OK了。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