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S6显示器新问题

楼主(2011-01-26):
一台170S6的显示器,维修前不通电,更换了7601后能正常使用2、3个小时,然后黑屏不显示,指示灯亮,等机子冷却后再通电测试又可以显示但过后现象仍然出现,拆机测试没有发现其它的异常,请问这是虚焊还是高压条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我觉的还是电源板的故障 建议换个电源板试试 如果不行再找其他故障!

网友: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老的不能再老了。出现故障的时候量一下各个电压看看对不对。针对性的去维修。

网友:
先把电容换换吧,在不行的话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看看线圈下面是否有烧黄老换的颜色,有的话可能是线圈坏了,建议换个高压条。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板试试看了

网友: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老的不能再老了。出现故障的时候量一下各个电压看看对不对。针对性的去维修。
支持他说的

网友:
换高压线圈  此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