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xbox360 GPU BGA温度设定

楼主(2011-01-26):
如题 昨天直接加热没用热风枪 溶锡后拿掉gpu 芯片掉点估计是不是焊点上有锈 。温度设定下面220度 一分钟后 芯片就能动了,轻轻一夹 拿下来后居然掉点了。请高手指教具体的温度变化和时间。

网友:
我想问下LZ你是想丛植啊还是加焊啊 如果是加焊没必要拿掉gpu芯片!在说了掉锡球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是主板频点掉了 还是GPU上的频点掉了啊

网友:
正常,我都掉的快哭了。无铅的220度才融,要+10度以上才可以,而且一定不能用镊子,那个劲太大,我都是用吸芯片的工具整体吸下来的。

网友:
芯片与主板上都有掉点 主板上还好说 芯片就废了。吸笔好用吗。拆焊其他芯片时也是用的镊子也没想这样的。

网友:
温度不够就掉点了!!或者是你局部加热太厉害!

网友:
我是用二溫區的,最高溫度設235就可拆焊了,或許更低也行!!!最近想換台三溫區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