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显示器L9VB4

楼主(2011-01-26):
开机自动关机!这是外接电源适配器, 我断开高压条后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拨了屏线就可以开机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屏有问题了?如果是的话,屏容易坏的是哪个配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过信号板供电部足也会出现这样现象

网友:
查DC-DC电路。看看芯片发热利不厉害。

网友:
仔细检查下5V电路

网友:
用刀片把屏线刮一刮就好了,接触不良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
更换电源插座边的5V滤波电容100U/16V试试。

网友:
5V的供电不足

网友:
  自动关机 还会自己开机吗,如果还自己开机的话,那就可能是按键的事,如果没有,供电稳引起的, 电容性能不良啊。

网友:
给你个建议吧,先换一套通用板子试试,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先把大致的维修方向定位,如果是屏的问题的话,查下自动关机后屏宫供电是否正常,测测5V电感是不是正常,升压二极管是否升压等等,也要查下在通电的瞬间是否有电压产生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楼上说的。换供电的电容看看。

网友:
更换DC-DC的转换芯片:act4060sh包好!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同意10楼,.测驱动工作电压是否在关机时消失或拉低.以确定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可能是平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解码芯片坏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