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屏幕暗,换灯管和高压板能否解决?

楼主(2011-01-26):
我的笔记本买回来之后跟别的牌子的本子比,亮度明显不够
在夏天的阳光充足的时候感觉很明显
请问我是否可以通过更换灯管或者高压板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调节亮度没有

网友:
与高压板没关系  可以考虑更换高亮灯管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的亮度调节到最低了呀,试试。

网友:
换灯管可能改善一点,,

网友:
如果你都换了一定可以   先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看稳压器跑的电流测试灯管是否正常  我用的通用高压板是19V的 电压跳到19V如果电流跑到0.10或0.18之间到都为正常

网友:
换灯管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只要不是 很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可能买的是二手机,已经用了很久的吧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显示屏的颜色也会不正常,出现偏色现象。

网友:
亮度调节有变化吗?如果没有可能键盘驱动没装吧。

网友:
不太暗的话与灯管的关系不大。

网友:
先别换  先看看是不是亮度被调低了

网友:
亮度调了没用 就试试换灯管

网友:
新机亮度就不高?新机在最高亮度时只有太亮没有欠亮啊

网友:
换了应该可以

网友:
进工厂模式再调调亮度。

网友:
遇到过一款DELL 笔记本 开机屏 很暗 几乎看不见,但仔细看可以看到已经进桌面了。拆开 发现 主板供电插座 松动(已经有1~2脚脱焊了)重新加焊后,开机显示亮度正常了。可能是由于使用笔记本的人经常拔插供电插头造成主板测插座脱焊。
出现屏暗故障 可以先检查下供电插座。
一般屏 暗 发红 或颜色不正,灯管老化的可能最大。

网友:
如果刚买了就是这样说明不是问题

网友:
自己买的?左下角FN键按住,找到有个太阳旁边箭头向上的按键多按几下就亮了,不行就去维修站吧,免费的

网友:
靠你新本子就要换灯管啊 小心没质保啊

网友:
先调亮度看看,新机不用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