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神舟液晶 白屏

楼主(2011-01-26):
重插屏线就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的 住 ? 高手说说

网友(点评):
能的.修液晶的一年都能遇到几十台插插屏线就好的.关键是插了后你要固定好,接口处垫高少少.

网友:
我这好几个白屏的整都整不好

网友:
那是屏线接触不好,最好将它换掉

网友:
首先要检查一下屏线是否接触好,查一下驱动板给屏供电的那个胖管,就在驱动板屏线接口旁边,然后再查一下屏板的F是否烧断,

网友:
这种应该不稳定的

网友:
就怕  不稳定  敲了很多下 都没事

网友:
我觉得没有问题,先应该是你没有插好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就是白屏来修的

网友:
檢查一下屏線是否接觸好,查一下驅動板給屏供電的那個胖管,就在驅動板屏線接口旁邊,然後再查一下屏板的F是否燒斷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最好换根屏线稳当

网友:
最好换根屏线

网友:
低价收进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好把屏线用胶布固定好

网友:
那你找个驱动板试试。还是白屏。可能就是屏电路。

网友:
    重插OK的话,说明接触点有氧化了!!换一根,或者你觉得还蛮新的可以用刀子刮刮接触点,然后橡皮搽干净还可以用的

网友:
可能就是线松了。

网友:
插好排线,然后用手指反复弹震排线,正常,排线就可以正常用。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线好的话,应该把屏线的触点用酒精清洗后,再把屏线插好如果恢复正常,最好用胶把屏线固定好。

网友:
白屏不好弄啊!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重新插拔一下屏線好的話,應該把屏線的觸點用酒精清洗後,再把屏線插好如果恢復正常,最好用膠把屏線固定好。

网友:
白屏,是排线线路的问题。分两种,一种是真的排线接触不良,另一种是高压板输出有问题。前一种,可以考虑22楼的做法,后一种要从高压板找问题,看看是否IC,或者是线路别的元器件坏掉。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屏线的问题就好办多了

网友:
曾修过一台神州的白屏故障,是屏没有5V供电的原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没插紧。

网友:
插拔屏线,固定好,一般不会返修的。我一年碰到N多白屏花屏的都是屏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