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启动

楼主(2011-01-26):
IBM T43 需两次才能触发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桥的 问题把

网友:
如果亮机后能正常使用的话,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是修好后这样的,第一次出发出待机电流003,第二次触发就亮机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期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