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

楼主(2011-01-26):
我有 一台长城液晶显示器19的,现在是通电显示几秒就黑屏,我灯管,高压板驱动板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适配器也换过了,我把高压板,驱动板放到其他的屏上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AD板替换试试。

网友:
高压板换个牌子或者型号试试,我上次遇到一台HKC的显示器也是这个问题,用EMAX 4灯小口的高压板换上,还是亮一下就黑,但是在其他显示器上能正常,后来换了个支持宽幅的高压板上去就正常了,到现在还没有闹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嗯 是的   我也遇见过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故障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
是否换灯管时没装好,用单灯高压条一支支测试灯管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我感觉也像是灯管。

网友:
你用别的驱动板点过你的屏吗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的电容~那些一排的电容试着替换看~我秀了好几张只要的屏了~都是长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