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K-700打印一半停止.. 滴滴

楼主(2011-01-26):
富士通 TPK-700 的针式   打印票据的时候总是  打那么几张,突然打到一半就停止了...滴滴..  缺纸亮灯

有时候关了重新开,又能用一会,然后又不行了.... 还请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传感器居多。。。清洁。。。。。。还有电源。主板加焊。。。

网友:
传感器那么多你又不知道是哪个?所以只有挨着挨着的清洗,这一类问题基本上是传感器脏了,要需要清洗!

网友:
检查色带是不是会卡 ,导轨上上点油, 还有就是打印头有问题   跟板子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