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跳变

楼主(2011-01-26):
我有一电源适配器,电源IC采用THX203H,原来没有坏之前,输出电压为9V,现在为7.5——7.8之间跳变,换过光耦,431,输出整流管,电容,300V大电容,测HX203H的(1):启动电流输入,(2):工作电源全部都 在跳动,没有THX203H换,启动电阻没有问题,工作电源电阻也没有问题,请问下是不是HX203H的问题呀

网友:
换了电源IC再说

网友:
把持续供电的那个电容换了,则OK

网友:
你都差不多换完了。应该就是IC了吧

网友:
开关电源不稳定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电容呢,是不是整流输出电容,这个电容我也换了的呀

网友:
查查變壓器阻抗是否過多或過少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就是IC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