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修复

楼主(2011-01-26):
西数320G的硬盘有几个坏道,用HDDREG修复完后用装个系统坏道又出来了,有什么软件可以把它屏蔽掉呢?

网友:
用PC3000吧,不过返修率也很高,如果硬盘在保,还是建议去更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我也有有坏道的硬盘

网友:
没有PC3000的话,都是用MHDD,或THDD,和FBdiSK这几个软件,也会有一定的修复机会

网友:
不知什么原因,最近在保的硬盘出现坏的特别多,引起的问题不是花屏就是蓝屏,大多是在顾客那里出现问题,来店里试不出来,不过用软件一测就发现了,现在是不是硬盘质量都不行了

网友:
现在的硬盘没有以前好了!还是看人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