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插上电源后电源口的LED灯会一直长亮

楼主(2011-01-26):
hp6531 插上电源后电源口的LED灯会一直长亮,主板不通电,而正常的应该是亮一下就灭的,LED灯会一直长亮的时候 待机3V 5V 所有的电压都没出来  ,有时候LED灯灭了  就可以进系统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求助 我不知道从那入手  在线等。。。。

网友:
那个接口灯常亮是正常的呀!

网友:
楼主描述说“主板不通电”,就是必须得按流程做检查了,不能光等呀!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绿色的灯 一个红色的灯 两个都长亮,主板就不触发  所有的电压都出不来,只要两个灯都灭了 ,就可以触发 一切正常,灯受I/O控制,明天换I/O 看看

网友:
加焊个IO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 我加焊了 还取下来 再装上去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