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用高压板电路图纸

楼主(2011-01-26):
新手,给个资料看看!

网友:
高压条我有不少 图纸到时没哦

网友:
换高压压就接三条线就好了,12V  地  控制线(一般是5V)

网友:
接三条线就好了,

网友:
应该有四条线吧,+12V.地线.控制浅.亮度

网友:
到底是第几条喔

网友:
接三条线就好了

网友:
我要图纸,你们回答了个什么啊?驴唇不对马嘴!我要高压版图纸!!!!!!

网友:
這裡有些高壓版圖紙不知是否合用

网友:
這裡有些高壓版圖紙不知是否合用

BenQ FP731(Q7T3).pdf

网友:
不知有沒有用的上 樓主給個回應吧

网友:
有人下没?

网友:
下載人數好少喔

网友(2011-03-08):
应该是4根线,12V   GNG   开关   和亮度信号,有些师傅为了提高亮度把亮度信号接地,但这种做法会加速灯管的老化。

网友:
12V   地   开关  应该对的

网友:
高压板品种繁多,电路各异.要图纸没有多大必要,只要能找准各接口接线即可,另高压板多为线圈损坏不易修复.配件难购成品价廉,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