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

楼主(2011-01-26):
故障是每次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大约3-5分钟后就正常了    电压是正常的   用的是12V电源   是通用高压板  是双屏线的

网友:
電容故障更新就可以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

网友:
%98电容滤波不行

网友:
用试波器量下 12V,5V滤波

网友:
电容漏电,或者开关电源性能不良

网友:
高压板是改的通用的   还是一样的    开关也洗过 还是一样   电压12V也有

网友:
闪的时候亮亮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下有没电容涨了,如涨了换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