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联想的 F31 机器起不来系统

楼主(2011-01-26):
今天修一台联想的 F31 机器起不来系统 。重新安装系统 安装的过程都正常 就是最后一次重启的时候到滚动条就死机 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重启

网友:
换换系统的版本,内存,不行可能是南桥!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系统 内存都换了 这种会是南桥的 问题吗?这个是独立显卡的 会不会是显卡呀

网友:
如果换了系统还是不行,,那应该要考虑一下硬件问题了

网友:
换内存和硬盘试试

网友:
先排除硬盘问题,用USB硬盘装系统试下,如果移动硬盘装系统可以起来,那就要查硬盘到南桥的线路,如果硬盘控制器没问题,那基本上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外设再主板芯片,换南桥毕竟费时间。把范围缩小些再换不迟。

网友:
楼主的F31修好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