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硬盘

楼主(2011-01-26):
客人拿来一部机,说进系统蓝屏。换内存上机还是蓝。它的内存放在其他的机子上正常。于是重装,用了什么方法都装不进去。最后重分区装好。正常用。但是关进后等4。5个小时后重新开还是蓝。重新装还是不行。一定要装重新分很多次区,才装的进去。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关机重启不等太久重开也不会蓝。等久再开就会蓝。

网友:
硬盘质量有问题了。具体情况要详细检查才能清楚,不是凭你提供的信息就能得出结论的。

网友:
测下硬盘,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用分区医生,重建分区列表,修复下看看 要不就好换个硬盘试试·
不会是板子有问题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但那个蓝屏也许是令一回事,,不发个代码出来看下么 ?让大家也一起学啊

网友:
可能是数据线啊,电源功率不够可能导致这种问题吧

网友:
就这几个东东,换硬盘,换主板,换内存,换电源,都换一下就知道问题了,好在过几小时就可以出故障.如果过几天才出故障,那才麻烦呢.应该可以换出来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用的三星硬盘?是的就换。

网友:
换个硬盘吧。。。

网友:
都不会测测硬盘,或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j建议换cpu

网友:
电源供也有可能,内存也可以换一个拭一下,再看硬盘或主板

网友:
就是最常见的蓝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