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笔记本显卡维修后无背光,不清BIOS 不开机

楼主(2011-01-26):
各位高手大哥,帮我分析一下,两天接了一台海尔T68本,开机,显示六个小屏,而且花屏,显卡取下重新植球后,外接屏显示正常,内屏无背光,而且是 不加BIOS电池时,插电即开机,按关机键后,不清 BIOS 不开机,待机0.01 。换了10年版本的显卡,故障依旧,BIOS从V205 刷到了 V207 也没有解决,能否帮兄弟我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不胜感激!!

网友:
你看下背光开启是那发出的 显卡?ec?
是ec发出的 刷个bios开看

网友:
换屏吧。多是换屏。

网友:
多是换pin.

网友:
又看到一个海尔T68,这机器真不咋 地。

网友:
估计是EC的问题哦

网友:
可能是显卡时钟问题,一开始可能就是时钟问题,加焊时钟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是华硕代工的和华硕的毛病都一样,你肯定是误操作了。我修过华硕的这样的问题,换I/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