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待不正常

楼主(2011-01-26):
大家好。。华硕K41V机器等机不正常。等机时电流零点三。测三伏和五伏电压,三伏正常。五伏只有二点八,不知道这个五伏二点八是不是正常的。上电后灯常亮,不息灭。请问这个五伏是应该二点八伏吗?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
你的待机电压5V不正常啊!不应该是2.8V的!后级有段路现象

网友:
ASUS的待机有时是没有5V的你测的那个应该不是系统供电的5V

网友:
这个机子那个五伏不知道是否上电后就有。确定是测的五伏的电感。只是三五伏的开启信号不一样。

网友:
首先待机时电流零点三,就是不对,先把待机电流修正常再说。正常应001—003.

网友:
很明显待机0.3不正常。待机下5V电感电压二点多。肯定是,这边短路了。

网友: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啊,楼主说下啊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