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天IMG格式

楼主(2011-01-26):
     请问一下各位,系统镜像文件IMG格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式,还有就是。GHO格式怎么转换成。IMG格式啊???谢谢了

网友:
IMG是无盘采用的格式,要用专门的开盘工具才可以打开的

网友:
谢谢,不过我想知道的是IMG格式是怎样做成的(用什么软件之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