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6600E显卡黑屏

楼主(2011-01-26):
接修主机一台。主板有问题,嘿嘿,坏了几个电容。。迅速换上以为OK了。结果开机进WINDOWS黑屏。。额,,神啊。哪儿还有问题,,替换大发。。最后确定问题在显卡上。。进WINDOWS滚动条哪儿就黑了。。偶尔进过一次系统。。该是哪儿的问题呢??  把显卡整下来看了下,电容换过,是25V 470的。。是不是小点了。。换10V  1000的,,还是不行??进DOS。。一切操作都没问题??又怀疑BIOS?? 哪儿有呢,,从坛里下了一个小影霸6600 128m的刷上,额,得啦。大花!~?~?~ 不行。又刷会去原来的。。。看下,风扇转的不行了,是不是太热虚汗了。6系列本来也好虚焊。上机加焊。不行。还是进滚动条黑屏死机。。。。。

请大哥帮忙想想哦。。。鼓捣两天啦。,,不为挣多少了,学点活。呵呵。。。

顺便把备份的原版BIOS传上来。三星颗粒。128M 的显存。BIOS芯片看不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换的470电容有一个不行?自己检查一下

网友:
电容我都给换了。。我描述错误。他原来是16V  470的  。我都换成了16V 1000 的。估计电容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电容换了 ic也换了吧 电容一般都是16v 470 和6.3v1000 这是常见的

网友:
6.3v 1500 6.3 820 也有

网友:
看有没有掉件
,重新做下bga,
mats扫描下

网友:
封贴咯。。。显卡客户拿走了。。55555。。想十块钱收了练手客户不干。。唉。。谢谢LS各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