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不能进BIOS

楼主(2011-01-26):
主板能点亮,不插硬盘能进BIOS,但插上硬盘后,在DEL显示画面定死,进不了BIOS,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或者是BIOS里有硬盘模式的设置,好好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或者把这个硬盘插到别的机子上试

网友:
换数据线,换硬盘,就差不多了。

网友:
放电了吗、我试过也是这样放电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主板来的?   有些原装板要放电的
    或者换个硬盘或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