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桥供电完全正常?

楼主(2011-01-26):
最近看帖子,都说修一个主板,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等,前两个可以理解,但桥供电就不理解了,学的时候只了解了双桥的工作条件,最新单桥主板坏的最多,也是主流趋势,这个单桥的供电测试点却不知道,只知道在旁边的电容上量,但是,单桥都用几个供电,都是多少伏,还有每个供电叫什么名字,比如南桥需要VBAT3V,3v供电,1.5供电,RSMST#信号等。希望知道的朋友讲一下,先谢了

网友:
晕,问个问题竟然没人搭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不知高手们在哪儿去了?

网友:
判断桥供电是否全正常
一般靠经验,测量桥附近的MOS管,大电感,电容
准确点就要靠图纸,不过台式图纸很少

网友:
一般考经验
测量桥附近的电感 MOS管、电容等
同样的芯片组,供电点基本都一样

要不就是看图纸

建议LZ,拿好板子来测量
多测些好板子,并做好记录

网友:
我也希望有一个详细的答案。期待中!!!!

网友:
找体积稍大点的电容也行,不一定要记测试点。

网友:
南北桥供电正常!一般都是5V和3.3V及其电压转化!

网友:
测试桥旁边电容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