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p 122 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1-01-26):
请问:tip 122  在什么位置?

谁能告诉我啊?急死了

网友:
自己看下不就知道了,一般都是贴着散热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
在枕校电感的后面

网友:
枕校管装在散热片上。

网友:
枕校电感
后面贴着散热

网友:
TIP122D级连着枕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