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掉电修好后跑E1A0故障一例

楼主(2011-01-26):
朋友发来张T40裸板。说触发掉电,搞不定。让我试试。拿到板后测试了下没明显短路。上电测试。待机0.04A,时间长没关注了,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先不管。测下M电压是否都OK。经测试都OK,试着触发了下。电流瞬间就变0.00了。看来是保护性掉电了。经测量发现-PWRSHUTDOWN在触发后被拉低。此信号到Q59,U28,U41,U61,

拆掉Q59,还是掉,应该跟温度没啥关系了,冷静下看看了。U61的焊盘有点氧化。决定先拖下锡看看,拖完后。触发电流可以上去。但是还是掉。一看。没上CPU。。上完CPU。触发电流上到0.64A左右。诊断卡跑码E1A0。看样子是抓不上内存。

测试内存供电2.5V OK  1.25V OK SMB_CLK_3B跟SMB_DATA_3B对地阻值正常,测试了一遍周围元器件,应该都OK,看来只能用示波器打下波形了,打开示波器。触发后测试SMB_DATA_3B有波形,SMB_CLK_3B只要电压。一点波形都没有,看来发现问题了。找到SMB_CLK_3B的产生地方

测试相关脚位发现6脚电压在待机下偏低,只有0.67V。按图纸标注应该由3M通过R398提供上拉,找R398发现不见了。焊盘上只剩一点电阻了。找了个10K的电阻。待机下6脚电压OK。触发后还是档E1A0,用示波器测试SMB_CLK_3B还是无波。。,于是测了下6脚。波形OK。。1脚BPWRG信号正常,2脚还是没波。那只能判定U49损坏。在料板上找了个换好后。此时待机变为0.02A,触发后一路跑码到60.外接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补发三张图。。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
维修人员不可缺少的法宝:
电源、电路图、万用表、示波器、诊断卡、思路。

网友:
修的很经典啊,佩服大哥阿

网友:
思路比工具更重要啊

网友:
非常同意。。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思路不对。。导致误杀,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