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的9e19 接LTD121EXEV 问题

楼主(2011-01-26):
鼎科的9e19 接LTD121EXEV 问题
我有个鼎科的9e19 1.4的板 现在接东之的LTD121EXEV 1280X800的屏 可以全屏
但不能点对点 具体表现 1-输入vga=1280x800信号  屏右上角显示1280x1024
屏上下压缩 2-输入vga=1280x768信号  屏右上角显示1280x768 可以全屏 但字
体上下拉长 。  请问可以升级吗

网友:
9E19  1.4电视板一般用在大屏幕电视, 15寸以下小屏程序不好找, 你这个问题是程序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可以帮忙找下吗  因为如果换板台贵好像没有价值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这种小屏程序, 这种板只有17寸以上的程序, 厂家没开发小屏程序, 我也没办法,只能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换板有什么好介绍  在网上说好像 6m48的板支持这个屏 可以输入1280x800

网友:
6M48也是支持大屏幕, 小屏程序也没用程序,它特点支持U盘播放, 我手上也有2片6M48, 17寸以下程序都没有, 如果使用电视板,小屏建议使用TV2660, TV2025 , PT361,   那些小屏程序比较多, 由于各个厂家方案有差别,具体情况咨询一下卖板商家, 如果你有液晶烧录器和程序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