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上部水平亮线

楼主(2011-01-26):
一台TCL17纯平显示器,冠捷代工的,开机屏幕上部一条亮线。怀疑是场块虚焊,把场块及周围元件补焊后还是不行,场块是TDA 4863AJ,测试电源输入1脚电源只有9V,跑电路测出是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的,电阻这边12V,过来后只有9V左右,把1脚吸空,也是12V,不是电阻的事,后来换场块,还是不行。而且4脚-12V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到高压包,测高压包上的脚居然没电压,真是郁闷,怎么回事啊,各位高手请帮帮我吧!!多谢。

网友:
场电路的电容好好查一下,,,

网友:
1、12V到TDA4863的电阻阻值正常不?
2、1、3脚之间的二极管正常不?
3、3、2脚间的电容正常不?
4、4、5脚间的电阻、电容也检查或代换。
5、TDA4863的4 脚的-12V是由高压包来的。由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得到的,由于是要得到负压,二极管的负极接高压包的某引脚,你测到二极管的正极有-12V,负极没有电压(其实这儿是有脉冲电压的),这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说说中得非常详细,按照办理即成。

网友:
12V到TDA4863电阻的阻值正常,但是经过这个电阻后电压就变成9V左右了,怀疑是场块,换了个还是9V,达不到工作电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TDA4836AJ场IC容易坏的,再查周边的电容

网友:
可是已经换了一个IC了,周边的无极性电容吗?那个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5脚有多少电压?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把整流二级管换个试下,以前有台机,-12V有问题,开始显示正常用久后场幅变窄,-12V变成了-8V 后来换整流二级管就好了。

网友:
电解电容周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