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问题

楼主(2011-01-26):
技嘉8I945P主板网卡有时识别得了有时识别不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嘛...试调整总线为100试试..不行换网卡再试

网友:
用PCI网卡试一下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有可能是南桥空焊。

网友:
PCI网卡正常

网友:
PCI网卡正常就换个行了,二手PCI才几块钱,不至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