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显卡的特别故障

楼主(2011-01-26):
      一台HP V3700笔记本 965北桥 HBM南桥    86-630-A2的显卡芯片,故障现象是开机一长两短声的报警,一般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试着更换显卡芯片时发现,该显卡被焊过,换完全新的G86-630-A2的芯片后再次开机还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换上的显卡芯片可以确定是好的,怀疑上次经别人手维修的时候显卡周边的小件被弄掉过,因为不确定G86-630-A2 周边是否缺件,所以附上该笔记本的局部照片,希望有修过的同行 或者手里有相同本子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在下面的图片中,G86-630-A2芯片的左下角       A   B   D   F    红色标注的地方的上方是否缺少电阻类的小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HY的显存

网友:
楼主你看到了吗? 的确和你说的那样是少件了 是一个小电阻 是在右下角 你对照下漫天飞先生提供的图片 就一目了然了 !

网友:
有图对比,很明显少了俩电阻,阻值也不知道多少,麻烦呢

网友:
就是中间这四个小电阻的最右边的那个掉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的回复,从漫天飞朋友发来的图片看,我的这块板子上是少了  X  Y两个电阻,但是不知道是是多大的电阻,求满天飞和其他的朋友再次出手相助,帮助测量一下  X  Y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给板号看能帮你查到不

网友:
      刚才自己仔细查看了元件的板号,丢失的可能是R331  R321两个电阻,那位朋友知道这个两个电阻的大小?

网友(点评):
自己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一下他附近的电阻阻值,估计和旁边的一样的。

前几天我刚焊了一台这个型号的。要早几天我就可以帮你。

网友:
我也修到一个这样的本  不过我是的好像是三星的显存  不知道和楼主的板子电阻位置是不是一样

网友:
找图纸自己查呀

网友:
我们这有HP维修站送修的,经常修这机器。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答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找了个差不多的图纸,从图上看出R321是个2K的电阻 ,R331是个124欧姆的电阻!我分别找了  2.2K的电阻代替R321   , 有找了个150欧姆的电阻代替R331焊到相应的位置后 再次试机 这次真的点亮了!

网友:
不错,钱又到手了,电路图中,应该有标记把

网友:
这俩电阻换上就好了吗??在电路图纸中起到什么作用啊??楼主这么多人帮你,说清楚啊

网友:
不错,
有这样的平台真好。
互利互助

网友:
不知道LZ解决没有!好像我哪里有台3000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我可以明天帮LZ拆开看看

网友:
       是的,的确是换上这两个电阻就好了,我猜先前是花屏,机器的主人拿到哈尔滨修了,没修好(电阻就是被他们碰掉的),到我这一看我就给换了一块新的G86-630-A2 ,结果还是不行 还是报警三声!说明问题已经不再芯片本身了!多亏网友给了好板子的照片,才看出是缺了两个电阻,其中2K的电阻不见得有什么用,主要是124欧姆的电阻是显卡芯片的DACA_RSET接地电阻 ,既然是复位信号的一定很重要吧?可能是他造成的显卡检测不过去!有机会应该实验一下!谢谢大家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
找图纸自己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