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91PL-A7 反复掉电,上电

楼主(2011-01-26):
今天拿到一块板,反复的掉电,上电,触发之后,一闪就灭,过几秒后,又亮了下,又没,没发现有短路的,触发排针电压正常,晶振正常,PCI 14正常,1117正常,电池也正常,想不出什么问题啊
小12大家就不用说了,插不插都一样

网友:
PWR电压多少 你 跑下线路看下

网友(点评):
关PWR什么事啊,我倒感觉好像是哪里短路,或是哪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很有可能是短路了,查查

网友:
都正常就加焊桥,要不就查I/O线路,或直接秒杀I/O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试,,在就是查主板上供电部分有短路的吗

网友:
我以前有块一块板了,把电池卸了,用医用酒精,擦下主板电池的触点,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