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D915PLWD跑3D就死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26):
英特尔D915PLWD跑3D就死机!请高手指点。。

LGA775   南桥82801FB    北桥没看啥型号。。问题是进了桌面就不定时的死机。。客户说一上QQ99%都死的。。还有跑3D01跑第一项就死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测试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电压南桥电压均正常(以前我记得也修过故障一样的主板。。也查不到问题。。最后加焊了CPU座子没成功。。挂了。)这中板肯定有通病的。。请问各位大师有没有修过这种主板的毛病呢?

网友:
没大虾知道吗?

网友:
w我也很想了解下这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要详细测试都好说

网友:
散热怎么样,内存换过了没有,其他配件有没有尝试更换过?有没有重装过系统呢?这个要一步步去排除过才知道。

网友:
有没有看过CPU使用率是多少?如果是,你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你用集显还是独显啊?  跑3D死机,  那集显肯定死机啊,    建议加个独立显卡吧, 还有你那机器什么配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提及到的我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独显的。。显卡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