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机子硬盘跟内存故障 山寨内存条

楼主(2011-01-26):
今天遇到台机子,用GHOST做系统的时候做不了,开始问题是硬盘分区表有错误,系统G不进去,后来用DG进行修复后,重做系统~~但做完系统发现IE不能用,一些软件也不能用,店里的老鸟看了一下,发现可能是内存问题,检查以后发现是金士顿的假内存(山寨版“写着是800的,实际却只有667”),机子内存会频繁报错,重启~~~明明是800 2代的内存,但却到不了800MHZ,在BIOS里修改也无果,换上另外的内存后故障解决~~

网友:
小弟第一次发维修心得~~~无格式,。请谅解

网友A:
换条子解决,也能叫解决,得把故障条修好才加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帮朋友组装的电脑也碰见到这种问题,那是下载什么软件都不能运行,还会蓝屏,开始以为是系统盘有问题,换了几张系统盘,问题依旧,心想这电脑配下来才不到一星期,总不会是硬件问题吧..........最后又找到组装电脑的门店...........换了个内存条,问题解决.........他开始给装的内存条是不是也是假冒商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难说,现在市场的假条子不是行家一般分不来,现在最组装也好,做普通的电脑维护也好,一般也就是用最原始的替换法来判断哪个件出了故障,其实真正懂内存维修的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比如蓝屏,排除系统问题,排除其他硬件问题,单去测试内存的话首相要先清洁内存金手指,然后观察外观有无损坏,清洁完后外观良好,再次测试,如果还是有问题,那么就得用软件来测试了

网友(点评):
乱说。假条一定行家才看出?我这里电子城门口拉单装新机的小MM都认识真假。内存维修除了全红颗粒和其他疑难故障,服务器内存维修,AMD专用条维修。有点技术含量。普通级别的维修什么都不是。比起主板笔记本太简单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条内存装不了系统,拿给别人装也不行,有人说硬盘坏了,有人说主板坏了,其实就是内存不行,但是奇怪的是这条内存插在其它台机子上使用很正常

网友(点评):
是不兼容

网友:
哈哈。都是广东,深圳那些 做的哦。那里地下内存工厂到处都是。。。。

网友(点评):
你们家电脑城门口的小MM能区分出来说明她接触的内存条多,我所谓的行家里面也统称到这一类人,除了科技市场上的一些长期做硬件销售,组装,2手和维修的人有分辨能力外我敢说除了这几个行业,没几个人能真正的识别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要以你个人的观念去判断一些事物,毕竟咱们在这个行业里懂的也和别人不一样,昨天晚上我有个搞2手件的同行,打电话说显示器信号线断了,能不能接起来,我说直接换一条就OK他竟然不知道这种东西还能换,所以说从事这行的人有些也未必真正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要以你个人的观念去判断一些事物,毕竟咱们在这个行业里懂的也和别人不一样,昨天 ...

你说的那些2手JS。肯定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们只会卖东西。忽悠人。不是我们搞技术的同行。难道说电子城门口卖盗版软件和卖日本SM碟,收烂主板。收破烂。也是电脑IT行业的精英,呵呵。他们都能看出真假那还了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我师傅说深圳那边这种内存很多~~~因为价格低,都混着出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似乎境界高了点~~~我连主板的故障都还不一定搞得定,还是个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天就是用酒精擦了之后也没用~~有内存测试软件一测直接重启。。。就换了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子解决,也能叫解决,得把故障条修好才加解决问题

这。。。似乎境界高了点~~~我连主板的故障都还不一定搞得定,还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条子解决,也能叫解决,得把故障条修好才加解决问题

这。。。境界高了点~~我还是新手。。。连主板维修都成问题

网友:
晕。。。我重复回了~~~借问怎么把重复回的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