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MAX8734

楼主(2011-01-26):
   主板是D620  不通电,没有按开关待机电流就逐渐上升到0.3后反复。MAX8734巨烫。换了还是一样。25脚,18脚,分别输出了+3V-ALW和5ALW。当然肯定不输出+3.3V_SRCP和+5V_SUSP电压。翘起25脚。待机电流0.06,不在上升了,MAX8734还有很烫。翘起18脚,待机0.01,芯片不烫了。25脚后面没有短路。

   修好了 ,,发帖,  MAX8734烫我问题已经解决,南桥坏

网友:
好像有眉目了   ==

网友: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没有什么外围可以查 == 马上又结果了

网友:
可能是负载过重导致的芯片发烫看看5v的负载有没有不良的,比如网卡

网友:
南桥坏了引起5V_ALW和3V_ALW电流异常增大,看来是微短路了。
不知楼主有没有测量这两个电压线路上在修好前后的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测了 几百欧哦

网友:
18脚的+5ALW不直接去阿娜桥,他经过一个线性稳压芯片转换成3.3V去南桥的。

网友:
真是奇怪,+3VALW和+5vALW
这是俩个线性电压,两个都不接南桥的。大家不要被误导

网友:
呵呵,其实看看两个线路的阻止就知道啊

网友:
自动触发?还是什么

网友(2011-03-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8734 巨烫  断开25脚 电流到0.15  不断开 0.28 左右 线性电压到主板很多地方的  不知道 怎么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