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1-01-26):
一块好的主板,一条好的金士顿芯片的内存,插在一起就开不了机,内存插别的主板可以用,主板插别的内存也可以用,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问是什么原因?那主板以前一直也是用那个内存

网友:
金手指有没有氧化,? 不行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没有接触不良,内存都擦过多少遍了

网友:
内存延时参数CL2调成CL3试试.

网友:
我一般会将主板BIOS调回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的内存和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网友:
不行刷下BOSS吧。还不行内存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主板挑内存,自用的笔记本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兼容性问题,我见得多了,特别是那些水货内存很多板都不认。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我把内存换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试过几次了,挺郁闷的,用的好好的内存开不了机了,拿到其他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对,就是兼容性。

网友:
用检测卡看跑码到哪里,如果真的是内存的问题,就得跟换内存!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块主板和这条内存他俩闹别扭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內存和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刷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