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有待机电流不开机,量了一天了

楼主(2011-01-26):
    今天客人送来了一个SONY的本客人说不开机,我一打电流一看,有待机电流,没有触发,主板故障维修费200元,客人还挺爽快,答应了,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这个宝贝的问题吧,插一小段故事,我本人是很抵制日货的,看看吧小日本的好品牌不也挂了吗?以后大家千万不要买小日本的破东西,垃圾, 中国的联想已经走出世界了,顶一个,
   先拆机还好没有太大问题很快就拆下了和大家一起看看吧    主板是独立显卡的配置不是太高,
  在来看看 A 壳
  在来看看 B 壳   型号看到了吧,记下啊,让我们一起出发,
  第一步量一量,开机键有没有触发电压,6V  ,然后在量一量开机键工作状态,没有问题
  在量一量触发信号到那了吧,去了
  放大一下就看到了,就去了叫ene 片子,没想太多直接加焊,   通电试机,完,不行心想是不是芯片工作电压没到呀,手里没有芯片资料无果,
  只能上经验,把南桥干了,通电试机,完还不行,这回得冷静一下了,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了,一量主板的3. 5V 全无,通电只有待机电流0.03,什么反应也没有,还干什么南桥呀,
  这一天呀就叫苦呀,给别人打工苦也得挺着呀,没有图纸只能一个件一个件的量呀,那位朋友和大虾能给小弟点思路呀,这个板有没有通病呀,我就量到主电源19.5分两路一路奔MAX8743 使劲,一路到L  场管就量不到了,是进了南桥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量不到,感觉就像泥牛入海的感觉没头
  这个板修完老板才提到30元,家里老婆孩子还得着呢,有才的朋友一定要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连我不会修的人,都知道不应该这么干
没3V和5V,那就找3V和5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子太多了,修不过来,直接单刀直入,有点草率,但难修的本本必竟不是太多

网友:
这个板子 不触发的先放电试试 主供电过来的话 查查主供电是否正常,要是没过来查VIN是否短路,查1909 的DCIN 是否OK     修板子就是谈技术的,别老去想着那30块钱,修不好 毛都没有

网友:
这种心态肯定很难修好 起码的时序你要知道 这板号呀 什么的也没说 教大家如何帮你 光发一些没用的外壳照片做什么 我要是老板 就抄你了

网友:
记得这个板子开关也很容易坏

网友:
看过楼主的 都是求助的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学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慷慨指引,也谢谢今冬明春朋友的意见,这个板子的开关我量了是没有问题的,信号也能到开机芯片 ENE KB1019F 的2脚,它的VCC也不知道是多少脚,有待机电流,但测不到3 5 V 我也很费解,板子上的L 我都量了就是没电
  我也想和有大家一起好好研究,可是手上没有图,也没办法,只能发个壳,和机器的型号,唤起有大家对这台机器的记忆,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能通过大家的经验一起和我研究

网友(点评):
鄙视一下 收费太低 这机器500不成问题吧 买这机器的 都是有钱人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本子,板子一模一样的,我有图纸,这个板开关电压好像是7V左右,待机就应该有3V和5V,你现在是3V和5V都没出来,估计是保护了或者控制3V和5V的IC有问题,图纸好像基地有的,你搜下,不得明天我到门面了传上来

网友:
好像这个机器是贵丽屏,效果超爽

网友:
中国人制造的SONY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我心想的一样,SONY 的本只要有一点问题就保护,我也查了点手里的资料可是就没有这个型号的,这个系统供电的IC 我查了,没有VCC供电这个电压是一个场管导通得到的,现在这个场管的G极没有低电平,S极也有电压,很想知道G极的电压是那来的,可是就是测不到  希望朋友能帮我忙传个图万分感谢

网友:
靠。无语了,

一,8743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二,RTC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
sony的本子是难修点,但楼主这样的修法有点犀利了

网友:
根据板子看基地里有他的图纸,办好应该是MBX-1几几的,这个机子待机时有3.3V  5V,芯片是MAX8734吧,先查一下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在看有无3V5V,没的话量一下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怎么样板子

网友:
vcc有些通过一个电阻连5v_AL 的,查8734工作条件:v+; 5v_AL  3V_AL ; VCC; ref2v;shutdown高电平;bst电路正常?楼主还是多练练基本功吧。

网友:
楼主那忧郁的眼神,分明是想迅速搞定啊。还是再论坛上找个图纸研究下时序再下手吧,3 5V都不正常你杀SB干啥呀。

网友:
开关有电压吗? 先把ENE换掉 。然后再看。

网友:
小日本的破东西?不见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大架光临,这个本解了,待机电压是短路引起的,今天有空好好测了测主板,我把系统供电芯片写错了是MAX8734 上一个朋友说的对,
  我早上找了找8734的资料还想好好看看供电什么的,一量短跑,是他附近一个电容短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电容换上OK了

网友:
shdn处有电压吗?总控制信号没有芯片是不工作的

网友:
一定要注意这种本子 加焊时要小心  开关键容易坏

网友:
lz还算不错了·,起码里面大多数芯片都是大家熟悉的

网友:
找图纸吧 否者 没有办法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915-1-1.html

网友:
从图片看这机器是915PM芯片的,显卡是GO6400的。如果没记错板号是MBX-143的,在基地搜索MS01和MS04都能找到图纸。。。。。这机器不能随便换那个ENE KB3910的EC,换完后没CPU电压。。。。论坛搜索有两例换完新的ENE没CPU电压的.没试过换料板的ENE能不能好,手上没SONY原装拆机的ENE KB3910,手上还有一块没修好的料板。就CPU电压没 有。其它都是好的。。。不知哪位手上有SONY拆机的ENE KB3910,能否转让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