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USB口坏,换南桥后出现一些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1-01-26):
上几天修了台宏基笔记本USB口坏,拆下机器看到南桥上有明显烧伤,就更换了南桥,后交客户使用,客户先反映无线不能用了,到我这一看已经认到了无线,就推荐他买了一个USB外接无线网卡,又没过几天,反映说用一会机器会自动关机,需要把机器电池拿掉后,用外接电源才能起动机器,现不赶轻易更换南桥,请问论坛内有遇到更换南桥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就没有一位,高手,指定一下吗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也是一样 不过可以能还是你的南桥没有加焊好

网友:
可以重装个系统试下吗

网友:
无能为力 ;;

网友:
的南桥没有加焊

网友:
我遇到过,是南桥问题,但是后来,我把南桥拆下,掉点了,,害的我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