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针插的478和775座

楼主(2011-01-26):
478和775座好象都有针插和BGA的两种,各位师傅在拆这种针插的座子是怎么搞的?是用风枪在座子背面吹再清孔还是正面和反面别用一个风枪吹,谢谢!

网友:
用BGA焊台加热几分钟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大风筒在底下加热,上面就用手拖这那个钩往上拉....然后用吸枪清空,上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