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IBM R31 老本不触发的简单维修高手飘过

楼主(2011-01-26):
接一台R31 机器      。     故障现象: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
安排小弟拆机。很快主板拆出。
维修过程:接可调电源。测3v5v 都已正常产生。难道键盘坏? 找到键盘接口CN14  见下图: PERBTN 是19脚发出。

测量19脚只有1.27V  明显不对。在测R167的1脚+5V_AUX也为1.27V。再查+5V_AUX是由+5VALW经q83 转换过来的。测q83的G极才0.5v。MOS没有完全导通难怪+5V_AUX电压偏低,好问题找到了,在分析下面的电路。

Q83的G极是v+经2个电阻r673和r742分压的来,再查Q82的已损坏,换之,q83的G极电压恢复正常,再测CN14的19脚已经有5V了。触发亮机,次机修复。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啊,明天去拿个IBM的试试

网友:
还没有修过IBM的开关电压

网友:
楼上几位都在赞,我看了却有疑问。从咱们坛子里下了个IBM R31的图纸看了一下,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DCBATOUT是公共点电压,+5V_AUX应该是先于+5V_ALW的,因为此机型中的待机芯片MAX1631的PIN23 SHDN开启信号是由AC_IN_D通过U123C U123B两个或门得到的。而AC_IN_D又是由UP+5形成的。UP+5又是U126(MAX1615EUK)产生的。截了两个图大家可以看下。我把图纸也发上来了。有兴趣的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8楼的兄弟。 看了下确实的 +5V_AUX应该是先于+5V_ALW产生的 插上适配器或电池1615 的SHDN脚应该为高电平,Q83为P沟道的MOS管此时截止,而Q82的B极是5VALW电压此时还没产生,所以Q82截止,1615 的4脚产生5V_AUX 和UP+5V 给U123或门供电 ,产生1631的SHDN,当1631工作产生+5VALW时Q82导通1615关闭输出,此时Q83导通,5V_AUX 和UP+5V就由5VALW 经Q83转换之。请敢兴趣兄弟的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