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84内存打阻卡,打阻没有读数,是否可以判断桥坏?

楼主(2011-01-26):
有几条都没有数值。478,SIS650,网卡已摘。查到其中的一条通北桥(线是通的),是否可以判断北桥坏了?

网友:
CPU座到北桥吗?先确定CPU座有无空焊再说。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先排除空焊和断线

网友:
用手按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就说明有虚焊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排阻试试

网友:
   虚汗也会这样,不一定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