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9TR4

楼主(2011-01-26):
这个显示器的问题太怪了
这个显示器是外置的12V供电
我接这个机器的时候 是不上电  拆开之后 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故障点 之后都分解了 没发现故障 我就给装上了 之后就好用了 不知道为什么
拷机吧  点了 3天 没有任何故障
  第五天客户就把机器拿回来了 说回家点了 7个小时后  屏就黑了 指示灯也黑了 但是马上按开关还能开机 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黑了
之后换个高压板 故障依旧 但是点的时间短了  40分钟 就黑了
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高手 帮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肯定是有虚焊

网友:
换个12V供电试一下。

网友:
你换个外置的适配器试试吧,也许里面的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试下,看可以,如果不行,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LZ说指示灯都黑了关灯管什么事。

网友:
更换驱动板上的12V滤波电容(12V电源插座边)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份有元件不良,开一段时间后断电,用手摸下有哪个元件过热的没,有的就换了试试,电容最好也能换一遍

网友:
我是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点的显示器 外置电源部分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有修过这个机器的吗 帮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