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pu电压测试点

楼主(2011-01-26):
向各位请教一下CPU的测试点以及各个测试点的电压......拜托....

网友:
在论坛里找找

网友:
用CPU假负载来测,主要是时钟、复位、PG、数据线、参考电压和主电压。没有假负载来帮忙,一般人很难测得到以上几种电压,最简单的就是测主电压,直接测电感引脚就行了

网友:
很难测得,还是用假负载吧,上边都有标明的

网友:
太感谢了...有假负载不用...不知道想什么去了

网友:
一个假负载板不用多少钱地,买一个吧。

网友:
买一套假负载测试吧,上面都有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