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40M显示异常求助

楼主(2011-01-26):
机型:DELL D649M
现象:开机后,显示正常,过一会逐渐变白屏,而外接显示器始终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屏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块屏试试,不太像显卡问题

网友:
屏的3.3V供电值得量一下。
测一下屏接口LVDS信号线对地阻值,如有异常可方便判断是否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