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清华同方锋锐K431

楼主(2011-01-26):
请各位大哥高师来指明一下,    先从我接到机器说, 接到手里插上电源有待机0.01 , 然后我就开机  按了几下没反应。就拆开了 就接着量3V 5V 都没电压, 然后就跑到MAX8734A  连主供电都没  就有3.15V ,  我就想着肯定有短路的,我就拼了命去找  找到好多电容都短。时间慢慢过去一个多小时还是没结果,我就急了, 想想急也没办法, 我就烧,用手摸了摸也没发烫的啊,就郁闷,我又接着烧,啊。奇迹出现了 CPU旁边的 Q56  Q60两个管子烫,这个两个应该都是模式管了吧,  我就把两个都翘起来了,我在娶量那些短路的电容,一量不短了,很高兴, 然后我翘起来一个把顶别一个装好了还是没短路的了,又接着把另外一个焊上 短了  这个肯定是坏的了,坏的一个是Q56 ,  我就找别的报废板子拆了一组  装上去加点就点电流掉电,换了好几组都是一样。        兄弟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本人会很感谢你们的,

网友:
看看控制这个场管的供电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在排除短路的情况下,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三点三和五伏的对地阻值应该在一百左右。

网友:
这个是产生vddq +1.8v 的吧   看看开机瞬间这个电压有没有产生 断开L40  在看看

网友:
是不是后极还有短路啊

网友:
这种MOS管一定要用原型号的!随便找一个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触发掉电是还有元件短路或是有电压出不来。所以要先从控制这个Q管的IC的工作条件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