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何修改内存SPD时间?

楼主(2011-01-26):
如何修改内存SPD时间?

SPDTools,Thaiphoon Burner
也没这个选项

顾客非要10年以后的2代内存,我的内存都是08年的真金士顿。
好难伺候

网友:
08 22 位置就是日期。

网友:
把第六行的08 22 改成0A 22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啊,好了 你真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可以了吗?

网友:
真的好用了吗,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