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锡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1-01-26):
小弟刚学维修没多久,想在家练BGA殖锡,在网上买了
一块万能的钢网,三瓶锡球,
可是老是不成功,也不知道是不是步骤有问题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窍门吗?

网友:
多看看坛里面的经验就会了

网友:
加热时..请使用大风嘴..网才不会走位.

网友:
用万用的刚网 我认为是不杂的靠扑的!吹之前是要遇热的,然后在对芯片上的锡加热到融化!

网友:
万能钢网吧  这样用: 涂bga焊膏到桥上 要少 非常少 llz掌握i不好可以用手指  放钢网   放锡球   拿掉钢网  风枪 温度330 风速最小 重一脚慢慢转着吹 锡球溶了会归位 焊膏多了会滚到一起   少了不归位

网友:
用万用的大钢网有事后钢网就变形啊

网友:
用可以带网吹的小网好用,省了很多事,不要用万能网

网友:
是呀,我也是觉得,万能的钢网不靠谱,才用了一两次就有点变形了
是在淘宝上买的,比那种小网要薄,而且还有个问题,每次倒好锡珠
拿起来的时候,都粘在网上。大家给点建议,要是买小网的话,买什么
价格的合适,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买多少片装的就可以了。

网友:
买网在基地买啊,价格适中但是东西确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