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安装一键还原?

楼主(2011-01-26):
一台式机,是奔腾双核CPU,装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最后不能安装一键还原软件,试了一键还原精灵、一键GHOST、MAXDOS都不行,提示什么遇到BAD BLOCKS,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如果没猜错应该是硬盘分区有问题 (或是以前装过隐藏还原分区之类的东西)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把硬盘里的数据全部 复制出来 重新分区 再做系统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我支持你说的 我也感觉是这个问题

网友:
试下能不能安装一键GHOST硬盘版

网友(点评):
试过一键GHOST硬盘版。

网友:
从新分4个区一般不要多分区,好多软件不支持5个以上的分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的时候能装一键GHOST,不能装一键还原精灵

网友:
别瞎指挥了。吧杀毒软件暂时关掉。。。百分之百。。。。好了楼主上来说说。验证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新分的区 就是装不上一键还原 机主也说好多人都没装上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装有雨过天晴要先卸载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没办法新分的区,分区后能 装上了

网友:
最好重新分区      在装还原精灵

网友:
看了大家的发言,我有了思路。用户本来让全盘格掉,重新分区安装,我逞能了,没有重新分区,装完系统后才格式化后面的分区,结果最后的F分区不能格式化,有些文件也不能删除,我又进DISKGEN强行格式化掉F分区,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我看到软件卸载的列表中确实有一个雨过天晴,可能应该先卸载掉,也可能应该把杀毒软件关闭掉。这个是上门安装的,已经不能验证了。遗憾。

网友:
为什么非要装这个?

网友(点评):
是用户的额外要求,说好加10元钱,最后没有拿到。

网友:
换PQ分个区  在试试  用DM分区貌似有时就没法装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