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中SLP_S3#信号的疑惑

楼主(2011-01-26):
南桥发出SLP_S3#的条件是什么?在IBM笔记本电脑中,当VCCRTC RSMRST RTCRST 晶振 BATLOW# 以及  南桥所需要的SUS电压正常后ICH就发出了SLP_S3#,但其它笔记本中 都是要收到有效的PWRBTN#这个信号才发出SLP_S3#,我就想不通了,IBM笔记本为什么没有收到PWRBTN#就发出退出S5状态的信号了呢?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解开我的疑惑。在此感谢!
  是我问的问题太菜了?怎么没人鸟呢?期待各位大侠出来说说啊。

网友:
夜深了,没人回我自己坐沙发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没人回答要沉了

网友:
不是每种机器都要PWRBTN来触发上电的。IBM机器在电源待机时。南桥除了你说的条件还要有个-EXTP电源存在信号就会退出S5.而电源管理芯片PMH此时控制整机在S5状态。

网友:
这个-EXTPWR是怎样发给ICH呢?

网友:
一百多次查看为什么没几位回复呢,自己顶。

网友:
hehe
兄弟,多看看图纸,IBM的顺序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别把自己又给绕糊涂了

网友:
芯片组不同,控制时序存在差别。

网友:
ibm是南桥先发给pmh4  开关触发后pmh4再发出s3   这个s3 才是开启电压的  你看实际上也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EXTPWR不发给ICH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给明确的说下,为什么IBM机器会在开机之前ICH就发出了SLP_S3#信号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还请版主百忙之中赏脸给我这个小白解惑。谢谢了。

网友:
  外接适配器         电池供电场管           由   EXTPWR    来决定谁   开与关

EXTPWR
也可以说是 检测      它不影响 3SW电压             但是能影响  3M   5M        有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丰哥也来了啊。可能是我想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侠的意思是:没有适配器的是后就没有3M 5M吧。我想问的是IBM的南桥与其他机器有什么不同,比别的机器的南桥多了什么条件能使它在待机时就发出高电平的SLP_S3#呢?继续求助

网友:
接适配器是有3M5M的,只有接电池时没有。SLP-S3是按开关键才有的,不是在待机下就有的。就拿T40的触发来说下吧!当按下开关键后,开机请求信号给到PMH4和H8,H8得到信号后,从19就会发出一个跳变信号POWER-SW就相当于PWRBTN信号给到南桥,南桥收到开机请求信号后,在自身条件都满足后,发出两组信号1。SLP-S3,SLP-S4给到PMH4。2,SLP-S1给到H8。PMH4得到南桥的S信号后,立即由71.72脚发出SLP-S3,SLP-S5给到H8

网友:
IBM T4的机子在待机时除了3.3V  5V以外,还有1.8V  1.2V,先出SLP_S3就是为1.8V  1.2V 的。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说明下。电源存在信号不是直接到南桥的。南桥只要有返回挂起电路的供电。RSMRST#《这个返回挂起信号是M电压正常的信号 来的》。还要有个电池电量低高电平无效的信号.就会退出S5状态。而此时的PHM接到有低电平-EXTPWR适配器存在。《VCC3SW供电。复位。外接RC振荡正常》接到南桥的高电平S5。它控制整机依然在S5状态。它只有接到开 关信号后才会开始上电。不是H8 发出PWRBTN给南桥来上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