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本本 掉电

楼主(2011-01-26):
今天收到一台 客户说要清灰的 神州 天运 Q540S的本本  满心欢喜的清完灰尘 装机 开机 风扇转速  正常  可用了多长时间就自动关机了  客户说在家也出现过  这种病  (别再说装机没装好,对于这一点我很自信) 在哪个论坛看到过一次有人说 神州这板子上有一个 “温度控制芯片可以取下来 ”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存在吗?

网友:
没有装好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部分接触不良啊

网友:
首先内存试一下,再就是硬盘,CPU等都重新插插,不行换一条试试,最后再考虑主板。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风扇没有装好

网友:
拆了看看裸板掉不掉电!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先拆了,看裸板掉不

网友:
不是装的问题  裸板 问题一样  在论坛看到一位朋友说 起 这板子有 温度控制芯片  想想也许正是那个温度控制芯片的问题   但又不知道哪个是   请高手指点迷津 万分感谢

网友:
清了灰就掉电,十有八九是没装好吧。拆下来点下试试正常不。

网友:
不装也掉电
我对装机 很有自信

网友:
没图纸的东西就是难搞...

网友:
这个不是清灰弄出来的吧。什么都有可能造成的。神州的南桥 集显的北桥也爱开焊。

网友:
现在的神州已经不是大家想的那样了,他有些板还用的广达坐的板,楼主,检测下别的了,没有你说的拆温控芯片的了,

网友:
不知道。有个朋友有个神州的本,只要一挪动,噶,就关机了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76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