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剪板芯片?

楼主(2011-01-26):
我看基地商城中的芯片分剪板和全新?不知道剪板芯片是什么意思,和全新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剪板就是从废板上切割下来的带底板芯片,所以不是全新,有一定机率是坏的,不过很少。看图片对比一下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楼顶的回答正确,我感觉剪板的都要比测试的好用,有的测试时从市面上回收的报废的芯片然后重新翻新的

网友:
那也是,剪板的好一点!

网友:
剪板的都是原装的,好啊

网友:
多数都是好的

网友:
我很喜欢用这类配件

网友:
主要是剪板的芯片是有很多有资料的~~有时候非要用剪板的不可

网友:
用剪板的喽,大多数是好的....实在是碰到一个坏的,倒霉了

网友:
支持,强烈支持!!!!!!!!!!

树叉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减板芯片就是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坏的,几率只有50%

网友:
剪板 板子上剪下來的 就叫剪板  其實是二手的 來源很雜的
剪下來不用的廢板就拿去練金
剪板下來賣給晶片商
晶片商再拿去測植 再拿出來賣

网友:
有一定坏的几率

网友:
剪板坏的还是有的,但八成是好的

网友:
剪的要离开芯片一些距离,否则容易损坏焊盘的,不是吹焊过的,损坏率很低的。

网友:
不能说有坏的机率,新的还不能保证百分百呢

网友:
好用,价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