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LCD面板类型速查(转载)

楼主(2011-01-27):
各品牌LCD面板类型速查(转载)

转自Pconline.com论坛,对原作者INGRAM致敬

~~~~~~~~~~~~~~~~~~~~~~~~~~~~~~~~~~~~~~~~~~~~~~~~~~

最近一段时间LCD价格大跌,不少朋友都在盘算着升级到LCD时代,但是决定LCD性能的不仅仅是品牌,最重要的是面版

没有好的面板,设计再出色的显示器也没有提供优秀的性能。

常见LCD面板性能的排名大概是:
IPS类(包括AS-IPS、DD-IPS等)>VA类(包括PVA,,S-PVA,MVA和P-MVA)>B-TN系列(包括BTN2型和3型)>TN

遗憾的是,液晶面板的类型和规格是很难用肉眼分别的,要想确切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面板,只有拆开显示器察看面板的标签才能得知

下面还是简单地说一下怎么区分VA和TN的面版

VA(PVA和MVA):1.用手轻按LCD面板,看到有梅花状印记的就是VA面板
             2.查看LCD的参数,只要是16.7M色彩+水平垂直都有170度以上可视角度的100%是VA面板

TN:1.用手轻按LCD面板,看到有水波纹的就是TN面板
   2.只要是16.2M色的就是TN
   3.水平垂直可视角度都达不到160度以上的就是TN

下面列出了数百款LCD使用的面版供参考

条目的排列顺序是:

生产厂家-显示器型号=面板尺寸-面板类型-(面板制造商和面板型号)

例:比如你想找优派VX2025WM这款LCD的面版,那么到第19楼,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
ViewSonic VX2025wm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201EW01 V0) panel.
这就表示:ViewSonic VX2025wm (宽屏) = 20.1英吋 8毫秒(灰阶) ,使用的是友达生产的型号为AUO M201EW01 V0的P-MVA型面版
索引:
02楼:acer 宏基
3楼:APPLE 苹果
4楼:DELL 戴尔
5楼:BenQ 明基
6楼:EIZO 艺卓
7楼:HP 惠普
8楼:Hyundai 现代
9楼: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11楼:Iiyama 饭山机电
12楼:LG 乐金电子
13楼:Mitsubishi 三菱
14楼:NEC 日本电器公司
15楼:SAMSUNG 三星电子
16楼:SHARP 夏普
17楼:SONY 索尼
19楼:ViewSonic 优派、AOC冠捷、Philips飞利浦

目前还没有找到AOC和飞利普LCD的面版资料

附:几个常见的LCD面版厂商及主要产品:
1.LG.Philips(LPL)
韩国LG和荷兰飞利普的一个合资工司,是地球上最大的LCD工厂
主要生产S-IPS型LCD面版和普通TN型面版

2.SAMSUNG(三星)
主要生产PVA型LCD面版,普通TN型面版,还有目前比较热门的B-TN2/3型

3.(AUO)友达光电
主要生产MVA型LCD面版和普通TN型面版

4.CMO(奇美)
普通TN型面版造得比较多

5.Fujitsu(富士通)

6.Sanyo(三洋)

7.SHARP(夏普)

8.NEC(日本电气,国内的合资厂是SVA,上广电)

9.Hyundai(国内合资厂是BOE 京东方)

10.Mitsubishi(三菱)

11.IDTech(IDTech,有IBM股份)

各种LCD面版技术:

液晶面板中主要分TN+film型和各种广角面板,广角面板主要包括IPS,MVA,PVA三种类型
■TN+film

  TN+film液晶面板主要应用于入门级和中端产品,它基于早期可视角度很小的TN技术(视角最大90度),但在面板上增加了一层转向膜,将可视角度提高到了140度左右,成为了一种视角较广的产品,所以严格的说,TN+film也算是一种广角技术。

TN+Film不是最佳的广视角解决方案,但它是最简单的方法并且良率极高,另外TN+film的技术是公开的,制造商不用负担高昂的授权和研发费用即可开工生产,因此TN+film在成本上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既然TN+film是一种广角技术,为啥我们还要将它窄视角呢?原因在于,TN+film和一下介绍的产品相比,其视角仍然偏低。由于TN类液晶面板基本不会用做显示产品(以前有),因此TN+film就被当成一种窄视角产品了。

  从色彩角度上看,TN+film实际所能产生的色彩十分有限,最大色彩数只能达到16.2M标准。

    目前三星所开发的B-TN型LCD面板在TN上做了很大的改进,比如说能够显示16.7M色,但是有情报说TN型的LCD本身就不能显示16.7M色,B-TN之所以能够显示16.7M是通过抖动算法达成的,其色彩准确度还是不能比地上下面几种广角面板

■MVA

  MVA是较早投入应用的广视角液晶面板,由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它的全称为(Multi-domainVerticalAlignment),是一种多象限垂直配向技术。MVA是利用突出物使液晶静止时并非传统的直立式,而是偏向某一个角度静止;当施加电压让液晶分子改变成水平以让背光通过则更为快速,这样便可以大幅度缩短显示时间,也因为突出物改变液晶分子配向,让视野角度更为宽广。MVA最早是作为一种快速响应面板来进行宣传的,因为当时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响应时间高达50ms以上,而MVA却依靠优势能做到25ms左右,这是液晶显示器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由于奉行授权政策,目前我国台湾省的奇美电子(奇晶光电)、友达光电等面板企业均采用了这项面板技术。由于得到广泛台系面板厂商得支持,市场中采用这类面板的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数量不少,同时由于生产厂家多,产量大,所以价格较为便宜。

  经过技术改进的MVA被称为之P-MVA,这种面板在保留MVA优点的同时,可以搭配各种增压芯片达到较高的响应时间。
    目前MVA面板是采用得最广泛的广角LCD面板

■PVA

  PVA则是三星独家推出的一种面板类型,它在富士通MVA面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是一种图像垂直调整技术,该技术直接改变液晶单元结构,让显示效能大幅提升可以获得优于MVA的亮度输出和对比度,早期的PVA响应时间和MVA一样都是25ms。去年三星在PVA基础上又延出改进型S-PVA,可视角度可达170度,配合加压芯片,S-PVA的响应时间已经提高到灰阶水平,而对比度超过700:1。

  由于未对外授权,S-PVA和PVA只有三星自己生产,不过凭借着三星强大的面板产能,S-PVA在市场中占据了不少份额。

■S-IPS

  IPS是日本日立公司开发的液晶技术,它也是目前主要的一种液晶面板类型。IPS通过液晶分子平面切换的方式来改善视角,利用空间厚度、摩擦强度并有效利用横向电场驱动的改变让液晶分子做最大的平面旋转角度来增加视角;在制造上不须额外加补偿膜,显示视觉上对比也很高。在视角的提升上可达到160度,响应时间缩短至40ms以内。所以IPS型液晶面板具有可视角度大、颜色细腻等优点,看上去比较通透,不过响应时间较慢和对比度较难提高也是这类型面板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早期的IPS已经实现了较好的可视角度,而S-IPS则为第二代IPS技术,它又引入了一些新的技术,以改善IPS模式在某些特定角度的灰阶逆转现象。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晶制造商LG-飞利浦的主打技术就是IPS和S-IPS,因此S-IPS被广泛应用于液晶电视等领域,而液晶显示器利润较低,所以很少采用S-IPS。

  总的来说,TN+film的优势在于便宜,至于性能则没有后三种来得好。广角面板虽然性能好,但技术开发费用昂贵,同时生产良品率较低,要想在成本上赶超TN+film比较困难。

■Sharp(夏普)的ASV

Sharp公司采用ASV(Advanced Super-V)技术,改进了TFT显示屏的响应速度和可视角。Sharp将ASV描述为一个排列晶状物质的新方法,而此晶状物质显示起来就象夹在两片薄薄玻璃中的三明治。这其中有几项改进,最明显的改进之一就是视觉角度。现在的显示最多让用户可以从垂直140度水平110度的角度看清显示内容,而ASV将这一角度提高到170度。 另外,现在决大多数显示器的默认状态为打开显示器时所有像素为白色,直到被转换为其它颜色,这就意味着那些坏掉的像素仍然是黑色而且很难被注意到。ASV的第三个改进就是响应时间减少,从45毫秒减少到25毫秒以下。此技术也主要应用于Sharp的产品中。

AGLR(Anti-Glare Low Reflection TFT)技术原理与原来的Black TFT的液晶显示技术原理是相通的。都是通过液晶表面加上特殊的化学涂层,令外界光线在屏幕上造成的反射发生变化,从而令背光源的光线能更好地透过液晶层,使亮度更高,反射更低。
  而在SHARP高端的专业级液晶显示器用笔记本电脑的液晶面板方面,ASV与AGLR技术通常会结合使用,效果表现会相比起只是采用Black TFT技术要好,因为ASV主要是针对提高色彩显示效果,而AGLR技术则主要是降低光线造成的反射,两者分开处理将会令显示器更专业,技术结合性更强,令到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HYUNDAI的FFS

  现代Hyundai电子则采用FFS(Fringe Field Switching)技术也不需要额外的光学补偿膜,主要是将IPS的不透明金属电极改为透明的ITO电极,并缩小电极宽度和间距,在制造上比原先的IPS技术复杂,但因为使用了透明的ITO电极让透光率比IPS高出2倍以上。在视角的呈现上达160度,反应时间因受制于采用负型液晶制造,反应时间则略逊于IPS技术。为了增加良率与显示品质的提升,新的UFFS(Ultra FFS)技术,能将原色重现率提升至75%以上。

■PANASONIC的OCB

日本松下(Panasonic)所开发的OCB(Optical Compensated Birefringence)则有不一样的做法,完全以新开发的液晶材料与光学补偿膜作为核心材质,是一种高速反应的光学自己补偿型复折射式技术,虽然在视角的呈现上仅有进步达140度以上,但反应时间却能缩短至10ms以内,而色纯度的改进为传统TFT三倍以上,多半用于娱乐视听型彩色液晶显示器面板,这也是Panasonic PC用彩色液晶显示器的售价居高不下的原因。

■NEC的ExtraView

NEC作为全球能生产20英寸液晶屏数不多的生产商之一,其也研制出可以扩大可视角度的ExtraView技术。XtraView增加了浏览角度,确保了用户可以获得最佳的显示性能,并可以在上下、左右任何一个方向浏览屏幕。通过扩展浏览角度,使得多个用户可以纵向和横向模式观看屏。此技术目前只应用于NEC的LCD产品中。

网友:
■acer 宏基

Acer FP563 = 15 inch 35ms TN (AUO L150X2M-1) panel.
Acer AL1712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Acer AL1713 = 17 inch 25 ms TN (CPT CLAA170EA02) panel.
Acer AL1714 = 17 inch 14 ms TN panel.
Acer AL1715ms/msd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Acer AL1732 = 17 inch 12 ms TN (AUO M170EG01 V9) panel.
Acer AL1751wm = 17 inch 25 ms P-MVA (AUO M170XW01) panel.
Acer AL1912s = 19 inch 16 ms TN panel.
Acer AL1921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Acer AL1931 = 19 inch 25 ms MVA (Fujitsu) panel.
Acer AL1922As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Acer AL2017 = 20.1 inch 8 ms TN (CMO M201P1-L01) panel. [SXGA+]
Acer AL2021 = 20.1 inch 25 ms MVA (Fujitsu FLC51UXC8V) panel.
Acer AL2021 ver2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Acer AL2021 ver3 = 20.1 inch 16 ms S-PVA (SAMSUNG LTM201U1) panel.
Acer Ferrari F-20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201EW01) panel.
Acer AL2416W (widescreen) = 24 inch 6 ms (g2g) PVA (SAMSUNG LTM240M1) panel

网友:
APPLE 苹果

Apple Studio Display 15 M2454 = 15 inch TN (LG.Philips LM151X3) panel.
Apple Studio Display 17 M7649 = 17 inch 35 ms ACE (SAMSUNG LTM170E4-P01)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20 M8893 = 20.1 inch 50 ms DD-IPS (IDTech IAWS64)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20 M9177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W01)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22 M5662 = 22 inch 60 ms IPS (LG.Philips LM220W1)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23 M8537 = 23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1)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23 M9178 = 23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2) panel.
Apple Cinema Display 30 M9179 = 30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300W01) panel.

网友:
■DELL 戴尔

DELL是世界最大的LCD成品生产与销售商

Dell 1501FP = 15 inch TN (Toshiba LTM15C430) panel.
Dell 1501FP ver2 = 15.1 inch 50 ms TN (LG.Philips LM151X2) panel.
Dell 1503FP = 15 inch TN (SAMSUNG LTM150XS-L01) panel.
Dell 1701FP = 17 inch TN (SAMSUNG LTM170E4-L01) panel.
Dell 1702FP = 17 inch PVA (SAMSUNG) panel.
Dell 1703FP = 17 inch 25ms PVA (SAMSUNG) panel.
Dell 1704FPT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U) panel.
Dell 1704FPV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8-L01) panel.
Dell 1706FP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8) panel.
Dell 1800FP = 18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6) panel.
Dell 1900FP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 panel.
Dell 1905FP = 19 inch 20 ms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Dell 1905FP ver2 = 19 inch 8 ms P-MVA (AUO M190EN03 V0) panel.
Dell 1906FP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Dell 2000FP = 20.1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2) panel.
Dell 2001FP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Dell 2001FP ver2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SL02) panel.
Dell 2001FP ver3 = 20.1 inch 12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01U1-L01) panel.
Dell 2007FP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5) panel.
Dell 2007FP ver2 = 20.1 inch 16 ms S-PVA (SAMSUNG LTM201U1) panel.
Dell 2005FPW (widescreen)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W01) panel.
Dell 2007WFP (widescreen)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WE2) panel.
Dell 2405FPW (widescreen) = 24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240W1-L04) panel.
Dell 2405FPW (widescreen) ver2 = 24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240M1-L01) panel.
Dell 2407WFP (widescreen) = 24 inch 6 ms (g2g) PVA (SAMSUNG LTM240M2) panel.
Dell 3007WFP (widescreen) = 30 inch 11 ms (g2g) S-IPS (LG.Philips LM300W01) panel.

网友:
BenQ 明基

BenQ FP591 = 15 inch 16 ms TN (AUO M150XN04) panel.
BenQ FP71E+ = 17 inch 8 ms TN (AUO M170EG01) panel.
BenQ FP71G+ = 17 inch 8 ms TN (AUO M170EG01) panel.
BenQ FP71V+ = 17 inch 4 (g2g) ms TN (AUO) panel.
BenQ FP71W = 17 inch 25 ms P-MVA (AUO) panel.
BenQ FP72V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BenQ FP731 = 17 inch 25 ms TN (CPT CLAA170EA03) panel.
BenQ FP757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 panel.
BenQ FP767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G01 V0) panel.
BenQ FP767 ver2 = 17 inch 12 ms TN (AUO M170EG01 V1) panel.
BenQ FP781 = 17 inch 35 ms ACE (SAMSUNG LTM170E4) panel.
BenQ FP783 = 17 inch 12 ms TN (AUO M170EG01 V0) panel.
BenQ FP785 = 17 inch 25 ms P-MVA (AUO M170EG02) panel.
BenQ FP791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6 V2) panel.
BenQ FP882 = 18.1 inch 5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5-C4) panel.
BenQ FP1931M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48SXC8V-01) panel.
BenQ FP91E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BenQ FP91G = 19 inch 12ms TN (AUO M190EN04) panel.
BenQ FP91GP = 19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190EG01 V0) panel.
BenQ FP91G P = 19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190EN03 V0) panel.
BenQ FP91V = 19 inch 4ms (g2g) TN (AUO M190EG02 V0) panel.
BenQ FP91V+ = 19 inch 6ms (g2g) TN (AUO) panel.
BenQ FP931 = 19 inch 16 ms (g2g) TN (AUO) panel.
BenQ FP937s = 19 inch 12ms TN (AUO M190EN04) panel.
BenQ FP937s ver2 = 19 inch 12ms TN (LG.Philips LM190E03) panel.
BenQ FP937s+ = 19 inch 8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BenQ FP937s+ ver2 = 19 inch 8ms TN (AUO) panel.
BenQ FP93GX = 19 inch 2 ms (g2g) TN (AUO M190EG02 V1) panel.
BenQ FP951 = 19 inch 25 ms (g2g) MVA (AUO) panel.
BenQ FP991 = 19 inch 25 ms MVA-P (Fujitsu FLC48SXC8V) panel.
BenQ FP992 = 19 inch 25 ms P-MVA (AUO M190EN02) panel.
BenQ FP2081 = 20.1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2) panel.
BenQ FP2081 ver2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BenQ FP2091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BenQ FP2092 = 20.1 inch 12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01U1-L01) panel.
BenQ FP202W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TN (CPT CLAA201WA01) panel.
BenQ FP231W (widescreen) = 23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1) panel.
BenQ FP231W (widescreen) ver2 = 23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2) panel.

网友:
■EIZO 艺卓

Eizo L371 = 15 inch 35 ms TN (SHARP) panel.
Eizo L375 = 15 inch 25 ms TN (Mitsubishi AA150XJ01) panel.
Eizo GAWIN M-10 = 15 inch 30 ms S-IPS (Hitachi TX317VC0CAA) panel.
Eizo L461 = 16 inch 45 ms TN (SHARP LQ160E1LG08) panel.
Eizo L465 = 16 inch 45 ms TN (SHARP LQ160E1LG21) panel.
Eizo L550 = 17 inch 16 ms TN (AUO) panel.
Eizo L551 (P170) = 17 inch 16 ms TN (SHARP LQ170E1LG11) panel.
Eizo L557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6-L03) panel.
Eizo L560t-c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Eizo L560t-c-k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Eizo L565 = 17 inch 35 ms S-IPS (Hitachi TX43D15VC0CAD) panel.
Eizo L567 = 17 inch 35 ms S-IPS (Hitachi TX43D15VC0CAD) panel.
Eizo L568 (S170)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8-L02) panel.
Eizo L578 (M170) = 17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170E8) panel.
Eizo M1700 = 17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70EU) panel.
Eizo P1700 = 17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70EU) panel.
Eizo PLACEO = 17 inch 35 ms S-IPS (Hitachi TX43D15VC0CAD) panel.
Eizo L66 = 18.1 inch TN (SHARP LQ181E1DR10) panel.
Eizo L660 = 18.1 inch 50 ms IPS (IBM ITSX94N) panel.
Eizo L661 = 18.1 inch 45 ms TN (SHARP LQ181E1DG11) panel.
Eizo L665 = 18.1 inch 40 ms DD-IPS (IDTech ITSX98) panel.
Eizo L671 = 18.1 inch 45 ms ASV (SHARP LQ181E1DW21) panel.
Eizo L675 = 18.1 inch 50 ms IPS (IBM ITSX94N1) panel.
Eizo L676 = 18.1 inch 25 ms ASV (SHARP LQ181E1LW31) panel.
Eizo L680 = 18.1 inch 40 ms S-IPS (Hitachi TX46D14VC0CA panel.
Eizo L685 = 18.1 inch 40 ms DD-IPS (IDTech ITSX98) panel.
Eizo L685EX = 18.1 inch 40 ms DD-IPS (IDTech ITSX98N) panel.
Eizo L695 = 18.1 inch 40 ms DD-IPS (IDTech ITSX98N) panel.
Eizo L760t-c = 19 inch 20 ms PVA (SAMSUNG) panel.
Eizo L760t-c-k = 19 inch 20 ms PVA (SAMSUNG) panel.
Eizo L767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Eizo L768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Eizo L768-AS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Eizo L778 (M190) = 19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Eizo L788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Eizo L795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Eizo L797 = 19 inch 25 ms SA-SFT (NEC NL128102BC29-01) panel.
Eizo S190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Eizo S1910 = 19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Eizo S1910-HR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Eizo M1950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Eizo L771 = 19.6 inch 45 ms TN (SHARP LQ196U1LG01) panel.
Eizo L885 = 20.1 inch 20 ms ASV (SHARP LQ201U1LW21) panel.
Eizo L887 = 20.1 inch 20 ms ASV (SHARP LQ201U1LW28) panel.
Eizo L985EX = 21.3 inch 50 ms S-IPS (Hitachi TX54D11VC0CA panel.
Eizo L997 = 21.3 inch 30 ms S-IPS (Hitachi TX54D11VC0CAC) panel.
Eizo S2110W (Widescreen) = 21.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0M1-L01) panel.
Eizo S2110W-K (Widescreen) = 21.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0M1-L01) panel.
Eizo S2410W (widescreen) = 24.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40M2-L01) panel.
Eizo S2410W-K (widescreen) = 24.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40M2-L01) panel.
Eizo CG18 = 18.1 inch 40 ms DD-IPS (IDTech ITSX98) panel.
Eizo CG19 = 19 inch 25 ms SA-SFT (NEC NL128102BC29-01) panel.
Eizo CE210W (widescreen) = 21.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0M1-L01) panel.
Eizo CG21 = 21.3 inch 50 ms S-IPS (Hitachi TX54D11VC0CA panel.
Eizo CG210 = 21.3 inch 30 ms S-IPS (Hitachi TX54D11VC0CAC) panel.
Eizo CG220 (widescreen) = 22.2 inch 37 ms S-IPS (Mitsubishi AA222ZA01) panel.
Eizo CE240W (widescreen) = 24.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40M2-L01) panel.
Eizo FA-2090 = 20.8 inch 50 ms DD-IPS (IDTech ITQX20) panel.

网友:
HP 惠普

HP L1520 = 15 inch TN (AUO L150X3M) panel.
HP L1706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HP L1740 = 17 inch 13 ms TN panel.
HP L1755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8) panel.
HP vs17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HP vs17e = 17 inch 8 ms TN panel.
HP vs17x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HP L1906 = 19 inch 12 ms TN panel.
HP L1940 = 19 inch 25 ms MVA panel.
HP L1955 = 19 inch 16 ms S-MVA panel.
HP vs19 = 19 inch 16 ms TN panel.
HP vs19e = 19 inch 8 ms TN panel.
HP L2035 = 20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HP L2105 (Widescreen) = 21 inch 16 ms S-PVA (SAMSUNG LTM210M2) panel.
HP F2304 (Widescreen) = 23 inch 25 ms S-IPS panel.
HP L2335 (Widescreen) = 23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2) panel.

备注:HP显示器多是AOC的OEM

网友: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L170m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IBM L170P = 17 inch 25 ms PVA panel.
IBM L171p = 17 inch 8 ms TN panel.
IBM L190P = 19 inch 25 ms PVA panel.
IBM L200p = 20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3) panel.
IBM T210 = 20.8 inch 50 ms IPS (IDTech ITQX20E) panel.
IBM T221 = 22.2 inch 50 ms DD-IPS (IDTech MD22292B2/C2) panel.

网友:
■Hyundai 现代

Hyundai B70A = 17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B71A = 17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B90A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Hyundai B91A = 19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L19T = 19 inch 25 ms MVA panel.
Hyundai L19T+ = 19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L70D+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Hyundai L70S+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U-L11) panel.
Hyundai L72D = 17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L73D = 17 inch 8 ms TN panel.
Hyundai L90D+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Hyundai L91A = 19 inch 12 ms TN panel.
Hyundai L91D = 19 inch 12 ms (g2g) MVA panel.
Hyundai Q17 = 17 inch 20 ms TN (Hydis HT17E11-300 or HT17E12) panel.
Hyundai Q17+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U-L11) panel.
Hyundai Q320 = 32 inch 8 ms (g2g) PVA panel.
Hyundai Q321 = 32 inch 8 ms (g2g) PVA panel.
Hyundai Q400 = 40 inch 8 ms (g2g) PVA panel.
Hyundai Q70U = 17 inch 3 ms (g2g) TN panel.
Hyundai Q90U = 19 inch 3 ms (g2g) TN (AUO M190EG02 V1) panel.

网友:
LG 乐金电子

LG L172WT = 17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C171W03) panel.
LG L173WA = 17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C171W03) panel.
LG L1710B/S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A4) panel.
LG L1710B/S ver2 = 17 inch 16 ms TN (Hydis HT17E12-100) panel.
LG L1710B/S ver3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LG L1715S (L1716S)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A4) panel.
LG L1715S (L1716S) ver2 = 17 inch 16 ms TN (Hydis HT17E12-200) panel.
LG L1715S (L1716S) ver3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LG L1720B/P/S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A4) panel.
LG L1720B/P/S ver2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A5) panel.
LG L1730B/P/S = 17 inch 12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A6) panel.
LG L1810B = 18.1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6-A4) panel.
LG L1811B/S = 18.1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5-C3/C4) panel.
LG L1811B/S ver2 = 18.1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6) panel.
LG L1910B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 panel.
LG L1915S = 19 inch 12 ms TN (LG.Philips LM190E03-B4) panel.
LG L1920B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 panel.
LG L1930B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 panel.
LG L1930S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 panel.
LG L1940B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2) panel.
LG L1980U = 19 inch 12 ms TN (LG.Philips LM190E03) panel.
LG L2000C = 20.1 inch 8 ms (g2g) S-IPS (LG.Philips LM201U05) panel.
LG L2010B/P = 20.1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3) panel.
LG L2010B/P ver2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LG M203WA (widescreen)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W01) panel.
LG L2320A (widescreen) = 23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1) panel.

06-8-26更新:
LG L194WT:TN
LG L204WT:TN
LG 1717S:TN

网友:
Mitsubishi 三菱

Mitsubishi MDT151X = 15 inch TN (Mitsubishi AA150XA03) panel.
Mitsubishi RDT151X = 15.1 inch 50 ms TN (LG.Philips LM151X2) panel.
Mitsubishi RDT152X = 15 inch TN (Mitsubishi AA150XB01) panel.
Mitsubishi RDT152X-S = 15 inch TN (LG.Philips LM150X05) panel.
Mitsubishi RDT195V = 19 inch 25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 panel.
Mitsubishi SX98LCD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Mitsubishi UX21LCD = 21.3 inch 20 ms SA-SFT (NEC NL160120BC27-02) panel.
Mitsubishi RDT211H = 21.3 inch 20 ms SA-SFT (NEC NL160120BC27-02) panel.

网友:
NEC 日本电器公司

NEC LCD1760NX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NEC LCD1760NX ver2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 panel.
NEC LCD1770GX = 17 inch 8 ms TN panel.
NEC LCD1770GX-BK = 17 inch 8 ms TN panel.
NEC LCD1770NX = 17 inch 12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G5) panel.
NEC LCD70GX2 = 17 inch 4 ms (g2g) TN panel.
NEC LCD72VM = 17 inch 16 ms TN (QD1s QD17EL07) panel.
NEC LCD72XM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NEC LCD72XM-BK = 17 inch 8 ms TN panel.
NEC LCD1860NX = 18.1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6-C4) panel.
NEC LCD1880SX = 18.1 inch 33 ms A-SFT (NEC NL128102AC28-07) panel.
NEC LCD1920NX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48SXC8V-01) panel.
NEC LCD1960NX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NEC LCD1960NXi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E02) panel.
NEC LCD1970GX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NEC LCD1970NX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1-C4/E02) panel.
NEC LCD1980SX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NEC LCD1970NXp = 19 inch 20 ms MVA panel.
NEC LCD1970V = 19 inch 16 ms TN panel.
NEC LCD1970VX = 19 inch 16 ms TN panel.
NEC LCD1980SX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NEC LCD1980SXi = 19 inch 25 ms PVA (LG.Philips LM190E02-B4) panel.
NEC LCD1980FXi = 19 inch 18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5-SL02) panel.
NEC LCD1990SXi = 19 inch 18 ms S-IPS panel.
NEC LCD91VM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NEC LCD92VM = 19 inch 16 ms TN (AUO M190EN4) panel.
NEC LCD90GX2 = 19 inch 4 ms (g2g) TN panel.
NEC LCD92VM = 19 inch 16 ms TN (AUO M190EN4) panel.
NEC LCD92XM = 19 inch 8 ms TN panel.
NEC SpectraView 1980 = 19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2) panel.
NEC LCD2080UX = 20.1 inch 25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3) panel.
NEC LCD2080UX+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NEC LCD2080UXi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SL02) panel.
NEC LCD2090UXi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SL02) panel.
NEC LCD2070WNX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TN (CPT CLAA201WA01) panel.
NEC LCD20WGX2 (widescreen) = 20 inch 6 ms (g2g) S-IPS (LG.Philips LM201W01) panel.
NEC LCD2170NX = 21.3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3U6) panel.
NEC LCD2170NX-BK = 21.3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3U6) panel.
NEC LCD2180UX = 21.3 inch 20 ms SA-SFT (NEC NL160120BC27-02) panel.
NEC LCD2180WG (LED) = 21 inch 20 ms SA-SFT (NEC NL160120BC27-02) panel.
NEC LCD2190UXi = 21.3 inch 10 ms (g2g) SA-SFT (NEC NL160120BC27-14) panel.
NEC LCD3210 = 32 inch 20 ms S-IPS panel.
NEC LCD4610 = 4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60W2) panel.

网友:
SAMSUNG 三星电子

SAMSUNG 152S = 15 inch 25 ms TN (Sanyo TM150XG-26L06) panel.
SAMSUNG 171N = 17 inch 25 ms TN (SAMSUNG LTM170EU-L01) panel.
SAMSUNG 171P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5) panel.
SAMSUNG 172N = 17 inch 25 ms TN (SAMSUNG LTM170EU-L01-D) panel.
SAMSUNG 172S = 17 inch 20 ms TN (Hydis HT17E12) panel.
SAMSUNG 172T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5) panel.
SAMSUNG 172X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X-L01) panel.
SAMSUNG 173P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6-L04) panel.
SAMSUNG 173P+ = 17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70E8-L01) panel.
SAMSUNG 173T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6-L02 or LTM170E6-L04) panel.
SAMSUNG 173VT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SAMSUNG 181T = 18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81E4) panel.
SAMSUNG 191T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 panel.
SAMSUNG 193P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4) or 20 Ms PVA (LTM190E4-L02) panel.
SAMSUNG 193P ver2 = 19 inch 20 Ms PVA (LTM190E4-L02) panel.
SAMSUNG 193P+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L02) panel.
SAMSUNG 194T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204T = 20 inch 16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01U1) panel.
SAMSUNG 204Ts = 20 inch 16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01U1) panel.
SAMSUNG 210T = 21 inch 35 ms PVA (SAMSUNG LTM213U3) panel.
SAMSUNG 211MP = 21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213U4-L04) panel.
SAMSUNG 213T = 21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213U4-L01 or SAMSUNG LM213U4-L04) panel.
SAMSUNG 213T = 21 inch 25 ms PVA panel.
SAMSUNG 214T = 21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3U6) panel.
SAMSUNG 240T (Widescreen) = 24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240W1) panel.
SAMSUNG 241MP (Widescreen) = 24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240W1) panel.
SAMSUNG 242MP = 24 inch 16 ms PVA (SAMSUNG LTM240M1-L01) panel.
SAMSUNG 243T (Widescreen) = 24 inch 30 ms PVA (SAMSUNG LTM240W1-L03) panel.
SAMSUNG 244T (widescreen) = 24 inch 6 ms (g2g) PVA (SAMSUNG LTM240M1) panel.
SAMSUNG 400P = 40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00W2) panel.
SAMSUNG 400Pn = 40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00W2) panel.
SAMSUNG 460P = 4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60W2) panel.
SAMSUNG 710MP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SAMSUNG 710N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U) panel.
SAMSUNG 710T = 17 inch 12 ms TN (SAMSUNG LTM170EU-L11) panel.
SAMSUNG 710V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SAMSUNG 711T = 17 inch 25 ms PVA panel.
SAMSUNG 713BM = 17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713N = 17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70EU) panel.
SAMSUNG 720T = 17 inch 25 ms PVA (LTM170E8-L01) panel.
SAMSUNG 721S = 17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721SA = 17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730BF = 17 inch 4 ms (g2g) TN panel.
SAMSUNG 740N = 17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740T = 17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70E8) panel.
SAMSUNG 760BF = 17 inch 4 ms (g2g) TN panel.
SAMSUNG 770P = 17 inch 6 ms (g2g) PVA (SAMSUNG LTM170E8) panel.
SAMSUNG 910M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910MP = 19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910N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910T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910TM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913B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SAMSUNG 913N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EX-L01) panel.
SAMSUNG 913TM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SAMSUNG 913V = 19 inch 12 ms TN panel.
SAMSUNG 915N = 19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920T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190E1-L03) panel.
SAMSUNG 930B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panel.
SAMSUNG 930BF = 19 inch 4 ms (g2g) TN (SAMSUNG LTM190EX-L21) panel.
SAMSUNG 930MP = 19 inch 25 ms PVA (SAMSUNG) panel.
SAMSUNG 931MP = 19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SAMSUNG 940B = 19 inch 8 ms TN panel.
SAMSUNG 940MW (widescreen) = 19 inch 8 ms TN (SAMSUNG LTM190M2) panel.
SAMSUNG 940T = 19 inch 20 ms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SAMSUNG 960BF = 19 inch 4 ms (g2g) TN panel.
SAMSUNG 970P = 19 inch 6 ms (g2g) PVA (SAMSUNG) panel.
SAMSUNG LE-15S51B = 15 inch 25 ms TN (SAMSUNG LTM150XH-L06) panel.
SAMSUNG LE-23R4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30W1-L02) panel.
SAMSUNG LE-23R5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30W1-L02) panel.
SAMSUNG LE-26M5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320W2) panel.
SAMSUNG LE-26R41B = 2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60W2) panel.
SAMSUNG LE-26R51B = 2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60W2) panel.
SAMSUNG LE-32M5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320W2) panel.
SAMSUNG LE-32M61B = 32 inch 8 ms (g2g) S-PVA panel.
SAMSUNG LE-32R4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320W2) panel.
SAMSUNG LE-32R51B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320W2) panel.
SAMSUNG LE-40M61B = 40 inch 8 ms (g2g) S-PVA panel.
SAMSUNG LE-40R51B = 40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00W2) panel.
SAMSUNG LE-46M51B = 46 inch 8 ms (g2g) S-PVA panel.
SAMSUNG LW-15M23C = 15 inch 25 ms TN (SAMSUNG LTM150XH-L06) panel.
SAMSUNG LW-17N23N = 17 inch 16 ms PVA (SAMSUNG LTA170W2-L01) panel.
Samtron 73V = 17 inch 25 ms TN (SAMSUNG) panel.

06-8-26更新:

SAMSUNG 971P:S-PVA
SAMSUNG 205BW:B-TN2
SAMSUNG 225BW:B-TN2
SAMSUNG 931BF:B-TN
SAMSUNG 203B:TN

网友:
■SHARP 夏普

SHARP LL-T140A = 13.8 inch TN (SHARP) panel.
SHARP LL-T1500A = 15 inch TN (SHARP LQ150X1DH10) panel.
SHARP LL-T150A = 15 inch 45 ms TN (SHARP) panel.
SHARP LL-T1502A = 15 inch 25 ms ASV (SHARP LQ150X1LW71) panel.
SHARP LL-T1510A = 15 inch TN (SHARP LQ150X1DR10) panel.
SHARP LL-T1511A = 15 inch TN (SHARP LQ150X1DR10) panel.
SHARP LL-T15A1 = 15 inch TN (HYUNDAI HM15X11-200) panel.
SHARP LL-T15G3-H/B = 15 inch 30 ms TN (SHARP LQ150X1DG80) panel.
SHARP LL-T15G4-H/B = 15 inch 25 ms TN (SHARP LQ150X1LGN1A) panel.
SHARP LL-T15V1 = 15 inch 25 ms TN (Mitsubishi AA150XC01) panel.
SHARP LL-T1520-H/B = 15 inch 25 ms ASV (SHARP) panel.
SHARP LL-T1530A = 15 inch TN (SHARP LQ150X1DR50) panel.
SHARP LL-T1610W = 16 inch 45 ms TN (SHARP) panel.
SHARP LL-T1620-H/B = 16 inch 25 ms ASV (SHARP LQ160E1LZ30) panel.
SHARP LL-T17A3 = 17 inch 20 ms TN (SHARP) panel.
SHARP LL-T17A4-H/B = 17 inch 20 ms TN (SHARP) panel.
SHARP LL-T172A-B/W = 17 inch 16 ms TN (Hydis HT17E13-100) panel.
SHARP LL-T1815-H/B = 18 inch 40 ms ASV (SHARP) panel.
SHARP LL-T1820-H/B = 18 inch 25 ms ASV (SHARP LQ181E1LZ30) panel.
SHARP LL-T18A1 = 18 inch 30 ms ASV (SHARP) panel.
SHARP LL-T193G = 19 inch 18 ms S-IPS (LG.Philips LM190E05-SL02) panel.
SHARP LL-T19D1-H/B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panel.
SHARP LL-T2010W = 20.1 inch 25 ms ASV (SHARP LQ201U1LZ00) panel.
SHARP LL-T2015-H/B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SHARP LL-T2020-H/B = 20.1 inch 25 ms ASV (SHARP LQ201U1LZ00) panel.

网友:
■SONY 索尼

SONY SDM-S51 = 15 inch 20 ms TN (LG.Philips LM150X05) panel.
SONY SDM-M51 = 15 inch 20 ms TN (LG.Philips LM150X05) panel.
SONY SDM-X52 = 15 inch 20 ms TN (LG.Philips LM150X05) panel.
SONY SDM-M61 = 16 inch 35 ms TN (LG.Philips) panel.
SONY SDM-S71 = 17 inch 20 ms TN (Samsung) panel.
SONY SDM-S71R = 17 inch 30 ms TN (AUO) panel.
SONY SDM-X72 = 17 inch 30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SONY SDM-S74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V1) panel.
SONY SDM-HS73P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6 V2) panel.
SONY SDM-HS74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V5) panel.
SONY SDM-HS74P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6 V2) panel.
SONY SDM-HS75P = 17 inch 8 ms TN (AUO) panel.
SONY SDM-HX73 = 17 inch 16 ms TN (LG.Philips LM170E01) panel.
SONY SDM-S81 = 18.1 inch 20 ms IPS (CPT) panel.
SONY SDM-M81 = 18.1 inch 3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S) panel.
SONY SDM-X82 = 18.1 inch 50 ms IPS (LG.Philips LM181E05-C4) panel.
SONY SDM-HS94P = 19 inch 12 ms PVA (AUO M190EN04 V1) panel.
SONY SDM-HX95B = 19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SONY SDM-HX95S = 19 inch 12 ms (g2g) PVA (Samsung LTM190E4) panel.
SONY SDM-S93 = 19 inch 25 ms MVA (AUO M190EN02) panel.
SONY SDM-P234B = 23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2) panel.
SONY KLV-S23A10 = 23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30W1-L02) panel.
SONY KLV-S26A10E = 2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60W2) panel.
SONY KLV-S32A10E = 32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320W2) panel.
SONY KLV-S40A10E = 40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00W2) panel.
SONY KLV-V26A10E = 26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260W2) panel.

网友:
ViewSonic 优派

ViewSonic VA702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ViewSonic VA712 = 17 inch 12 ms TN panel or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E175B = 17 inch 20 ms TN (CPT CLAA170EA02 or CLAA170EA02) panel.
ViewSonic VE175s = 17 inch 20 ms TN (CPT CLAA170EA02 or CLAA170EA02) panel.
ViewSonic VE710b = 17 inch 25 ms TN panel.
ViewSonic VG712 = 17 inch 12 ms TN (AUO M170EG01) panel.
ViewSonic VG720 = 17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P171b-1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ViewSonic VP171b-2 = 17 inch 8 ms TN (AUO M170EG01 V0) panel.
ViewSonic VP171s-1 = 17 inch 16 ms TN (AUO M170EN05) panel.
ViewSonic VP171s-2 = 17 inch 8 ms TN (AUO M170EG01 V0) panel.
ViewSonic VP730 = 17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X710 = 17 inch 16 ms TN panel.
ViewSonic VX712 = 17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X715 = 17 inch 16 ms TN (CPT CLAA170EA-02) panel.
ViewSonic VX724 = 17 inch 4 ms (g2g) TN panel.
ViewSonic VE800 = 18 inch 25 ms TN (Sanyo TM181SX-76N02) panel.
ViewSonic VG800 = 18 inch 25 ms MVA (CMO M180E1) panel.
ViewSonic VP181b = 18 inch 30 ms IPS panel.
ViewSonic VX800 = 18 inch 25 ms MVA (CMO M180E1) panel.
ViewSonic VA902 = 19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A902b = 19 inch 8 ms TN (AUO M190EN04 V5) panel.
ViewSonic VA912 = 19 inch 20 ms MVA or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A915 = 19 inch 20 ms MVA (AUO M190EG01 V0) panel.
ViewSonic VG910b = 19 inch 25 ms P-MVA (AUOM190EN02) panel.
ViewSonic VG910s = 19 inch 25 ms P-MVA (AUO M190EN02) panel.
ViewSonic VG920 = 19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X900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48SXC8V) panel.
ViewSonic VX900 ver2 = 19 inch 25 ms P-MVA (AUO M190EN02) panel.
ViewSonic VX910 = 19 inch 16 ms TN or 25 ms MVA panel.
ViewSonic VX912 = 19 inch 8 ms TN or 12 ms TN (AUO M190EN04) panel.
ViewSonic VX922 = 19 inch 2 ms (g2g) TN panel.
ViewSonic VX924 = 19 inch 3 ms (g2g) TN (AUO M190EN04 V5) panel.
ViewSonic VA902 = 19 inch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A902b = 19 inch 8 ms TN (AUO M190EN04 V5) panel.
ViewSonic VA912 = 19 inch 20 ms MVA or 8 ms TN panel.
ViewSonic VA915 = 19 inch 20 ms MVA (AUO M190EG01 V0) panel.
ViewSonic VP912b = 19 inch 12 ms TN (AUO M190EN04 V1) panel.
ViewSonic VP912s = 19 inch 12 ms TN (AUO M190EN04 V1) panel.
ViewSonic VP920b = 19 inch 4 ms (g2g) TN panel.
ViewSonic VP930 = 19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190EG01 V0) panel.
ViewSonic VE902m = 19 inch 23 ms P-MVA (AUO) panel.
ViewSonic VP191b-1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48SXC8V-01) panel.
ViewSonic VP191b-2 = 19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190EN03) panel.
ViewSonic VP191s-1 = 19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48SXC8V-01) panel.
ViewSonic VP191s-2 = 19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190EN03) panel.
ViewSonic VA1912w (widescreen) = 19 inch 8 ms TN (CMO M190A1) panel.
ViewSonic VG2021m = 20.1 inch 8 ms TN (CMO M201P1-L01) panel.
ViewSonic VP2000s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ViewSonic VP201b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ViewSonic VP201s = 20.1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01U04) panel.
ViewSonic VP2030b = 20.1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201UN02 V5) panel.
ViewSonic VA2012W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TN (CPT) panel.
ViewSonic VA2012WB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TN (CPT) panel.
ViewSonic VX2022 (widescreen) = 20.1 inch 3 ms (g2g) P-MVA panel.
ViewSonic VX2025wm (widescreen) = 20.1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201EW01 V0) panel.
ViewSonic VP211b = 21.3 inch 25 ms PVA (Samsung LTM213U4-L04) panel.
ViewSonic VP2130b = 21.3 inch 8 ms (g2g) S-PVA (Samsung LTM213U6) panel.
ViewSonic VP230mb = 23 inch 25 ms P-MVA (Fujitsu FLC59UXC8V) panel.
ViewSonic VP231wb (Widescreen) = 23 inch 16 ms S-IPS (LG.Philips LM230W02) panel.
ViewSonic VP2330wb (widescreen) = 23 inch 8 ms (g2g) P-MVA (AUO M230UW01 V0) panel.
ViewSonic NextVision N4060W = 40 inch 8 ms (g2g) PVA (Samsung LTA400W2) panel.

■AOC 冠捷

AOC 172S+:8ms TN 450:1
AOC 172V+:8ms TN 500:1
AOC 173P:8ms TN 700:1
AOC 174F:8ms TN 500:1
AOC 176S:8ms TN 500:1
AOC 193FW:8ms TN 500:1
AOC 193P:8ms TN 550:1
AOC 193P+:4ms TN 550:1
AOC 193SW:8ms TN 500:1
AOC 195F:8ms TN 550:1

■Philips 飞利浦

Philips 170P6:500:1 8ms TN
Philips 170X6 600:1 8ms TN
Philips 170B6 500:1 8ms TN
Philips 170C6 500:1 8ms TN
Philips 170S6 500:1 8ms TN
Philips 190S6 500:1 8ms TN
Philips 190C6 600:1 8ms TN
Philips 190X6 700:1 8ms B-TN2
Philips 190G6 700:1 8ms B-TN2
Philips 190B6 600:1 8ms TN
Philips 190P6 600:1 8ms B-TN2
Philips 200WB7 600:1 8ms B-TN2
Philips 230WB7 700:1 8ms S-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