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组装电脑时各部件如何保

楼主(2011-01-27):
各位坛友《 相信有的维修同时也在做电脑组装, 想请教各位;

1.各部件的进货来源:如主板,硬盘等
2.如果量不大的话,如何给供应商谈主板质保问题。因为主要是做维修为主, 给用户承诺肯定是主板包1年,实际上主板1年内很少有坏,但就怕运气不好。坏了,你如何和你的供应商谈质保。 还有你主板装机给用户的时间和你从供应商拿货的时间肯定不一样。按装机使用的时间给用户质保是没错,但主板使用后至出现故障可能超过供应商质保的时间。这个问题又如何和供应商达成协议。

有经验的出来说说,谢谢

网友:
尽量避免长期积压的情况产生。如果发生类似过了供应商保期未过自己承诺保期的,自己承担。不这种事情极少。不必太在意。

网友:
主板一般都保3年,给客户保1年,再怎么也不会过期吧....如果放两年的话,你的生意就不用做了,太冷清了!

网友:
我只做2手所以也谈不上保修,真坏了能自己修的就自己修修反正自己也会